[电脑] 联想E4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22-05-24):
联想E40 0578-Ac2,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不显示不能开机
反复通电按开机键无亮灯,无报警声
求解

网友:
换适配器还不行就确认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这种问题要找修电脑的了。。。
都不上电了,不是电源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先测量一下电源稳压器有无输出,如果有正常的电压,那就是电脑的问题。可以尝试着拆开,先清理内存条和硬盘的金手指,如果还是不能开机,试着给电源开关喝点酒精或WD40神油,如果还是不行,那只好送维修部了。

网友:
赞同2楼,这机器通病,主板挂的比较多。

网友:
有万用表吗?先检查电源适配器,看看输出有没有标称的电压。
敢拆开吗?  打开检查电源板插头有没有标称电压上板,再查各待机供电,3V5V,都正常就换一换内存条,能拆cpu的换一换cpu,拆掉硬盘看看能不能开机,还不行就只能去维修了!

网友:
我的情况也是,放着好久不用就开不了机了。后来莫名其妙又开机了。进不了系统,黑屏白字。但是以为硬盘坏了,换了个硬盘,结果系统又装不进去。

网友:
不亮灯先测电源

网友:
正常使用中,元件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老化失效,从输入一点一点往后查吧。你也没问道糊味啥的,元件软击穿可能性更大,外观检视很难发现异常,感觉大概率还是要找专业维修的。

网友:
有爱好又动手能力强,就自己弄下,最简单的就是擦下内存条和硬盘的金手指。

网友:
找西瓜视频的笔记本维修厮三板斧,插电开机5安大电流换桥跑路

网友:
以前我也有台E40不开机了,拆开看到一颗圆型稳压二极管完全掉了,掉到焊点旁边的灰尘里,收拾干净焊回去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了。不知为啥会掉,掉了居然被灰尘粘在那里了

网友:
寿终正寝可以换了 ,话说这个只有拆开看 考虑电源管理芯片 和外围电路有故障

网友:
我的是THINKPAD E431前几年坏了,插电小红点亮,大小写也亮,就是屏幕不显示,询问售后让报修,去售后上电试了一下,说主板坏,换主板费用1200,心想太贵就没换,前年都准备卖废品了,无意间在网上找到可以刷BIOS,照着盲刷了一遍,奇迹般好了,售后真的是坑,联想的BIOS也是有问题,没办法现在都是计划报废。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条接触不良,bios丢失,不可能是硬盘故障,没有硬盘也可以开机,有自检画面。再不行就要开机检测主板了。

网友:
太老的电脑换主板就好了

楼主(2022-06-26):
确实,更换主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