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跨市修理一台重症的TF2507F彩电

楼主(2022-05-24):
        昨天一早,接到一个客户电话,说7~8年前我给他家修过的电视机,今天放了一会突然就坏了,现在不能开机了,要求我今天去修一下。问清楚了地址后,答复上午晚点去。

        去村部做了核酸检测,回家,给车充电,客户又来电话,问我出来了没,我说一会儿就去。
        这路程还真不近,估摸超过了10公里,沿路问着,到了客户的村子,已经记不清是哪间房子,打电话让客户来接我。
        到了客户家门口,看了一下环境,基本上没什么印象了。
        让客户将一张桌子清理干净,然后两人一起将电视机抬出来,放在桌上,看看是啥牌子和型号:

        通电试机,指示灯不亮,在散热孔处闻了一下,似乎有淡淡的糊味。

        拆机,大致看了一下,这台机子是2007出厂的,用的是超级芯片,上面贴了一张纸条,抹一下灰尘,字迹基本就看不清楚了。
        高压包更换过,“三行”牌的:

        记不清是不是我换的,不过当初我倒是经常在县城里购买这种牌子的高压包,质量还不错。看上面的日期“2015.08”,还有客户说我7~8年前修很过,很可能是我给换的。

        看了一下电路板背面,发现行供电电阻引脚焊点呈灰色,测量该电阻,已经开路。

        字迹非常淡,隐约能看出是3.9Ω/5W。

        找出一只水泥电阻换上去。

        测量高压包供电脚对地阻值,接近0Ω,难道是高压包又挂了?如果是的话,还得再跑一趟,划不来啊!
        断开行管C极,再测,阻值正常了,原来是行管牺牲了!

        换上一只D2253,用灯泡代替电阻,通电,高压包供电脚电压不足20V,看来还有问题。
        拔下偏转线圈插头,通电,电压上升到约70V,偏转挂了?多年没有遇到过的事啊!
        松开两颗螺丝,先取下磁环,再取样下偏转线圈,看看:

        似乎是正常的呀!

        不对,看看这里:

         看不清?仔细看看这儿

        唉,你终究是没保住晚节啊!

        怎么办呢,这货现在可没处买,就算去废品拆旧机的,也难找这个型号的,况且时间成本呢?客户是八十多的老人,我能多收费用吗?
        能不能拆开处理一下呢?
        找来打火机,对着烧焦处的塑料一顿烧,没用,只得用烙铁,一边烫一边小心地撬,约摸半小时才将塑料处理干净。

        用钟表小起子挑起烧焦处的漆包线,呵呵,全成了裸铜线了!有10多匝。

        然后清理漆末,贴一层电工胶带,将几根裸铜线间隔约1mm压上去,再贴胶带……

        一共4层,处理之后,将偏转线圈装回,通电,光栅出来了。

        不过高压帽处传来“啪啪”的响声,这个也得处理一下。扯下高压帽,发现钢勾已经腐蚀断裂,帽子里有不少水珠,将其更换,涂上704。

        接上信号试机,怎么是这样的呢?

       换个台试试,还是这样:

         客户说电视机坏之前图像是正常的,看来是偏转烧坏导致的。

         检查发现枕校管E极电阻开路,色环的颜色已无从分辨:

         参考了一下别的机子的图纸,从3.9Ω~22Ω不等,换上一只10Ω的试试,图像拉开了:

        但是台标只能看到后半截,又换3.9Ω的和15Ω的试,没有效果,看来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上搜索总线进入方法,是 静音→屏显→9→8→0,倒是进了,只是这台机子设计奇葩,只能在TV状态进入总线,AV状态下不行。满屏雪花的情况下,几乎看不清字符。调了半天,毫无反应。

        看看天色不早了,再耽搁就得摸黑回家了,并且客户对这个瑕疵也不在意,那么就由它去了。

       合上后盖,拧上10多颗螺丝,和客户一起将电视机搬到房里,接上AV线、电源线,再次试机,虽不完美,但是能用,希望能再战几年!

网友:
又见大电视,好重

网友A:
最关心的是lz跑这么远一趟维修上门最终收费多少钱?

网友:
这么多故障,楼主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关心的是lz跑这么远一趟维修上门最终收费多少钱?

我家那个破CRT高压帽打火,每次去修收费100,修一次能管1年左右,已经修过好几次了。。。

网友:
还有 这种电视在用?

网友:
我差不多有10来年没修CRT了,感觉忘差不多了

网友:
看维修的过程后,伤感。

网友:
这牌子的名字叫害死人

网友:
老4比3的电视机,接收16比9信号,好像就是不能满屏的,要么有黑边,要么被截断。

网友:
这么多坏点,讲真顾不好修

网友:
真的是高手啊,不知这个收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那个破CRT高压帽打火,每次去修收费100,修一次能管1年左右,已经修过好几次了。。。 ...

你被套路了,定期送钱

网友:
能修CRT的都是我当年崇拜的大神。

网友:
这么多故障,好奇怎么坏的

网友:
老哥你上门修一次多少钱啊

网友:
我们这基本看不着这种电视机了!

网友:
老人家就是不舍得扔,等我老了估计也是什么都不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