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个寂寞,已怀孕的小电充电宝

楼主(2022-05-24):
今天下午出去溜达一圈捡到一个充电宝,当时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是电量不足了而已,回家后拆开看看发现电池鼓鼓的没有保护板,手上没有合适的电池就只能收藏吃灰,说真的拆的时候真怕爆了

网友:
BAK软包电芯,鼓包估计是过放了。如果没有漏液,还可以充进电,可用充到3.8V左右(75%),放置一段时间,看看能否恢复?

网友:
有正常输出换个电芯

网友:
上次拆了一箱 都送人啦

网友:
这电池真的可能爆啊

网友:
3.7v的可以软包换18650电池,

网友A:
我有个紫米的初代快充,不知道什么时候偷着怀孕了,已抛弃。

网友B:
电池别扔啊,这种没电鼓包的,很可能充电就好了,我有一个电池就是这样的,一充电,里面的气体就下去了,完全看不出来鼓的痕迹,不知道咋回事,找一个确保安全的地方,可以充电试一试

网友:
鼓包电池真的可以自修复?

网友:
你看你看,整天乱插,这下子肚子鼓起来了吧!赔钱!

网友:
所以更喜欢18650的充电宝,还能拆电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紫米的初代快充,不知道什么时候偷着怀孕了,已抛弃。

你被充电宝绿了。。。。

网友:
肚子鼓的那么厉害

楼主:
电池瘪下去用手捏捏发现电池里面凹凸不平,
记得好电池不是手捏起来是平平的吗?
现在还闻到了刺鼻味(应该是漏气了)就更不敢用了。

网友:
换电芯后还能继续用!

网友:
小电流充电,充满,然后再小电流放电,放到3.6V,再小电流充电,循环几次大部分软包可以自己缩回去,电流充放电流0.05C以下

网友:
换块电池接着用。

网友:
换一个电芯就可以了

网友:
充电可以收回去,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别扔啊,这种没电鼓包的,很可能充电就好了,我有一个电池就是这样的,一充电,里面的气体就下去了,完 ...

这种鼓包电池充电时,找个不锈钢盆盖着,上面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