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MINI (R1C)拆并刷第三方固件,刷个寂寞

楼主(2022-05-24):
小米路由R1C,百兆WAN口

各端口

打开天线

拆开看下

主板

各部

LOGO

主板背面

各部

元件,无线支持5G

三个LED组成的指示

插入U盘状态

刷机走起
小米路由用户使用中是没有ROOT权限,要取得ROOT的管理权限,就要绑定路由器并使用开发版的系统。
在绑定路由时,会产生ROOT的密码,并有下载SSH工具的连接,使用SSH工具才能取得ROOT的权限。
接下来就是常规的刷入不死BREED
以上做一次就可以了,目的就是入不死BREED
BREED控制台刷入自己想要的固件(系统)。以后刷机是在BREED控制台进行。
刷机步骤:
一、准备:
1绑定设备
下载小米路由器客户端 http://miwifi.com/miwifi_download.html,安装APP
路由器连到公网,手机连接路由器WIFI,按要求进行路由的绑定如果不行把路由器重置了再绑
2、下载相关
SSH工具http://d.miwifi.com/rom/ssh
此处一定要记住root密码!!!
https://breed.hackpascal.net/ 找到并下载小米路由器MINIBREED
准备刷机工具  PuttyWinscp(需安装)
一个U盘(FAT/FAT32格式)
电脑IP使用自动获取。
3、刷开发版 miwifi_r1cm_firmware_2e9b9_2.21.109.bin
电脑通过网线连接到路由器的任何一个LAN口,IP使用自动获取。
将下载的 miwifi_r1cm_firmware_2e9b9_2.21.109.bin 拷贝到 U 盘的根目录下,改名为 miwifi.bin同时确保该目录下不存在其它.bin”文件,若存在会导致刷机失败的。
断开小米路由器 mini 的电源,将 U 盘插入路由器的 USB 接口。用牙签等尖锐物按下路由器 reset 按钮后重新接入电源,待指示灯变为黄色闪烁状态后松开 reset 键。
等待 5~8 分钟,刷机完成之后系统会自动重启路由器指示灯变蓝电脑上能获取到192.168.31.XIP此时,说明刷机成功完成。如果出现异常、失败、U盘无法读取的状况,会进入红灯状态,建议重试或更换U盘再试。
这时可以访问 192.168.31.1 miwifi.com 访问路由器,进入路由查看已是开发版2.21.109了。
要重新设置路由器才能上网。
4SSH工具
miwifi_ssh.binU盘,不能更改文件名。
断开小米路由器的电源,将U盘插入USB接口。按住reset按钮之后重新接入电源,指示灯变为黄色闪烁状态即可松开reset键。
等待3-5秒安装完成之后,小米路由器会自动重启,大约 2 分钟后即告成功。电脑取到192.168.31.XIP
不需要重新设置路由器,原来的配置都不变。
至此,已取得ROOT的管理权限了。
二、刷入Breed
1、使用winscp上传BREED固件
打开winscp登陆路由器后台:
文件协议:SCP
主机名是路由器IP192.168.31.1 端口填:22
点击登录 输入用户名:root  密码:“root密码”(下载ssh工具包时网页上给出的root密码)
在弹出的窗口上点击 是。
登录成功后,在左边本地盘上找到BREED固件,在右边选择temp文件夹
把文件breed-mt7620-xiaomi-mini_r1266.bin从左边拖到右边(上传到路由器的tmp文件夹中。
2、刷入路由
打开putty
主机IP192.168.31.1  ;端口:22
用户名:root 密码:“root密码(密码输入时不会显示)
登录成功后,刷入命令(字符有点多,可以先复制,然后到putty命令窗口点右键进行剪贴)
mtd -r write /tmp/breed-mt7620-xiaomi-mini_r1266.bin Bootloader
刷入后,机器会重新启动,这时需要确保电脑设置为自动获取 IP 地址,并且是用网线连上的路由器的,等待获取IP,灯是黄的
重启后断开小米路由器的电源,用牙签等尖锐物按下路由器 reset 按钮后重新接入电源。
等到 mini 路由器的灯开始闪烁时,松开 reset 键。
在电脑上输入 192.168.1.1,进入Breed控制台。
备份原固件,一定要做,不然就回不去了!
到此,不死BREED刷完,以后的固件都在BREED控制台进行。
三、 Padavan 固件
选择下载好的 Padavan 固件上传,
新固件的配置
默认配置
网关:192.168.123.1
管理员账号:admin
管理员密码:admin
WIFI名:PDCN
WIFI密码:1234567890
登录新固件:
完成

当然也可用同样的方法刷PandoraBoxr1696 版本,据说多拨很厉害、最稳定的。

四、还原小米固件
如果想刷回小米原厂固件,在BREED控制台中,选择之前备份的原机固件和EEPROM
切不可勾选Bootloader!!什么后果,哈哈哈……。
等路由重启后,进入BREED
在“固件启动设置页面,将固件类型选择为小米 Mini”保存,

又回来了

小米MINI刷机懒人包   提取码: ahvz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还有台白色的在吃灰...

网友B:
刷之后网速快多少?

网友:
我记得这台后面可以破解,不经过官方渠道解锁ssh了。早期还是去官网拿密码,后来有人有工具算。
mt7620配散热器,当年良心,可惜那时候小米的系统还一般。

网友C:
米系电器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之后网速快多少?

百兆网口,刷过之后也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系电器做工不错

他的风格就这样,基本都是黑色的电路板

网友:
路由器大神

网友:
换宽带了,不想无线桥接,家里百兆路由器要下岗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新刷入的包有啥优势呢?

网友:
百兆的刷完放着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刷入的包有啥优势呢?

第三方固件,每个固件有各自的优势。
譬如像插件多、多拔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台白色的在吃灰...

一样的,原来用来做桥接用

网友:
小米不是自带迅雷的吗?当个下载机也好啊

网友:
以前这路由器卖得挺火的

网友:
这颜色真够刺激的

网友:
黑色的板子看走线特别不方便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