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调整”TCL洗衣机XQB55-102S灯亮了一下就灭故障 使之恢复正常

楼主(2022-05-24):
前段时间家人说洗衣机没反应了,按开关灯亮了一下就灭了。趁着周末,解开看看,能搞就加工下,不能拉到。忘记拍图,只拍了电脑板的一张图,就简单说说吧。型号是TCL的XQB55-102S,老型号了,之前是老婆堂妹搬家不要,顺回来的,除了之前强行破拆清洗,一直都挺兢兢业业的,突然就不行了。
卸螺丝,老规矩,先看看电源线有没有问题,测了正常。检查了进水阀附近的线头,也好的。
有度娘过,几乎都指向电脑板。也马云过,说贵不贵,但要时间运输,还是先自行尝试下。
拆开盖子,里面都是未名小动物的颗粒排泄物,型号XQB50-30F。很显眼的,目标就锁定在了右边的大电容,1000uf,25v。底下的防水胶都给撑裂了,估计也得十月怀胎了。电脑板的摆放有点尴尬,直接拧在一个兜里灌胶的,整板除胶实在不现实,纠结要不要买板。最后还是决定赌一把,参考了网上的在电容背后的塑料壳位置开孔,用烙铁烫开口子,用刀子修整一下,撬掉防水胶,包括前面的(不然拆装都有点妨碍),再上烙铁,把“孕妇“搞了下来。之前见识过电容放电的威力,一直都挺小心的。万用表没电容档,也不值得去测了。然后找了一下,手上没有对得上规格的电容。又开始犹豫,要不还是买板算了。想想都到这地步了,想起附近有家电维修的,拿着嫌凶直接杀过去。
应该老板娘,找不到新的,捣鼓了一阵子从一块不知道是不是液晶电视的板子上卸下一颗一样规格的,量了下,参数正常,递给了我。我说多少钱,她说旧的,给个一两块吧。付款谢过就赶着回去复原。
对好正负极焊好,脚长的剪掉,热熔胶把洞口和前面电容一圈的都糊上。
装机,正常开机使用了。又省了几十块,旧的电容也不指望能撑多久,大不了到时屯一堆来伺候。
说起来惭愧至极,我的电器知识实在不行,只能量量通断和电压,能碰上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只能给大伙做个参考,不敢说是修好的。希望起到帮助的作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算修好的,那就算折腾好的吧

网友B:
我的洗衣机脱水时转速上不来,感觉是里面的二个塑料轮坏了,应该是个离合器,还没拆呢

网友:
算是通病吧,反正我遇到不少

网友C:
主板设计有缺陷。下次电容还会怀孕,更换的时候可以外置一下,远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算修好的,那就算折腾好的吧

都是搜出来的教程,没技术含量,不敢说。没错,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洗衣机脱水时转速上不来,感觉是里面的二个塑料轮坏了,应该是个离合器,还没拆呢 ...

洗衣服时呢?应该不是轴承位置抱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设计有缺陷。下次电容还会怀孕,更换的时候可以外置一下,远离变压器。 ...

给它来个单间吗?引脚这么长不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板设计有缺陷。下次电容还会怀孕,更换的时候可以外置一下,远离变压器。 ...

是不是受变压器发热和电磁影响附近的电容都比较容易怀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它来个单间吗?引脚这么长不会有影响?

接线啊!为啥要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受变压器发热和电磁影响附近的电容都比较容易怀孕

是的,散热不行,因为电路板采用防水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洗衣服时呢?应该不是轴承位置抱死吧?

洗衣服时好的,只有脱水时速度上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啊!为啥要引脚。

就是线的意思啊,一时找不到形容的。也没那么长的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散热不行,因为电路板采用防水设计。

好,下次电容坏了就给它整个单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服时好的,只有脱水时速度上不来

一般洗衣机都是同一个电机驱动洗衣服和脱水的吧?洗衣服正常的话就不太可能是因为启动电容衰减,类似风扇低档转不动,转不快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线的意思啊,一时找不到形容的。也没那么长的脚啊

不会影响,只是滤波电容而已。

网友:
换个电容又修好 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