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暖手宝

楼主(2022-05-24):
网上5块钱淘来一个暖手宝,没见过,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侧面有个按钮,按下按钮里面有个红色LED灯亮。有一个micro-USB充电口,一个三档的开关,分别是关、一档、二档。这个暖手宝的开关有点问题,开不了机,打开看看。

兔兔耳朵是硅胶做的,扯下来。粉色的盖子可以用拨片撬开,小心点就可以做到无损。因为有双面胶粘着发热片,所以要用点力。然后就看到了4颗螺丝,打下来,就完全拆开了。

里面有一个小电路板,一块聚合物锂电池,还挺沉。

上下都有发热片,有NTC温控。8脚芯片是IP5306,一个充电宝的芯片。14脚芯片无字,估计就是管理档位、LED、温控。

就是这个小开关坏了,找了一个相同的换上。这种贴片开关强度很差,烙铁烫后用镊子稍微使劲就变成渣了。清理干净焊盘把新的焊上就可以了。

不管哪个档位,打开开关后,电池输出电流都是1.9A,挺大的,加在发热片上的电压是3V。发热片很快就烫了。估计是控制加热时间测量温度来区分档位的。

这个充电宝电路可能有点问题,充电电流接近1A,开始丝丝响,有点吓人,换一个限流的电源给它充电。这种暖手宝,又是锂电池又是加热,总是让人感觉会爆炸。

暖手宝修好了,问了周围一圈,竟然没人对它感兴趣。唉,难道是夏天的原因吗?

网友:
能找到故障病更换开关果然不一般

网友:
这种开关不是很耐用

网友:
冬天拿手里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开关以前MP3常用,我就拆过,一拆焊盘直接掉了,每次就要这玩意开关卡最里面后面再粘胶,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

网友:
拿手里就怕炸了

网友:
电池自杀啊

网友:
这么小,充满电,能热1小时不?

网友:
这小开关扛不住大电流的

网友:
电池夹在中间不会烤熟了吧

网友:
这种东西还是要买价格贵点的,安全第一。

网友:
聚合物电池损坏一般会鼓包,不容易爆炸。

网友A:
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
这应该用镍氢电池

网友:
总是感觉不太安全

网友:
会不会把里面的电路板上的焊锡融化啊,然后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电池上没有标,据说是3600mAh,其它有同款的有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