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哈曼卡顿go+play边走边唱3代“便携”蓝牙音响换电池

楼主(2022-05-24):
拆个哈曼卡顿go+play3,又叫边走边唱。两高音两低音。前面有个1代和1代的迷你版(micro),直接就是前面两个大的铁网单元保护罩,所以别人又叫它大苍蝇。这代的改成了一前一后的网罩,颜值有所提升,也加入了蓝牙。
收来的玩儿,电池挂了,开个机一按蓝牙键就异响一声关机了,只能插电用。
想着换个电池,就着手开拆。一般没接触过的玩儿,都习惯搜下有没有拆机教程,以防走弯路。
网上基本能算的只有一个视频,长度也短,不管了,拆。
先小心翼翼用一字刀或者撬棒将前后两块网罩沿着边缘走一圈撬出一些,然后重复这个动作,直至完全脱出,每个面有10个卡子。
然后卸下底盖一圈共12颗螺丝,建议用浅一点但足够大的十字螺丝,不然螺丝面容易滑牙,没了着力点,拧不动。我就是有两颗用尖嘴钳帮忙才搞下来的。注意,除此之外,把三个脚垫胶块拿下,卸下5颗螺丝,中间前面的第四个脚垫是跟螺丝一体的,也拧下来,下面还藏了一颗螺丝的,别忘了。
沿着底盖四周撬一撬,卸下。将黑色电池框一周的5颗螺丝卸下。
然后把背面10个孔里的胶塞拔出,并拧下来螺丝。注意,前面的只有底部中间两个孔是有螺丝的,其他的胶塞不用动。我一开始就是想当然了,全拔了出来,结果白费劲。前面这两颗螺丝比较深,建议用杆长超过8厘米的螺丝刀,不然够不着。我就是拆到这一步时卡住了,第二天去杂货铺买了足够长的才解决。工具齐全的坛友可以略过。
以上搞定后,就可以慢慢撬开箱体了,主要是后壳分离,前壳还是跟不锈钢把手和按键面盖固定在一起的。
拿下黑色电池仓,前后略有盈余,外表包裹着一层海绵,防震。由于电池怀孕,而且背部用了双面胶,拆下略微费劲。扒开海绵,还是JBL家熟识的味道,绿色热缩管包裹着的Greatpower。在万花筒3和4上很常见,条状电池。7.4v 3000毫安,两条电池串联得到。貌似续航官方参数也就8小时,感觉哈家的一向比较抠门,旗下的JBL相对良心些。本来想买电芯换的,搞两个万花筒3或4的拼起来就行。但感觉不搞大些容量的又没意思,想换18650或者更大的电池吧,又要改电池仓,而且自己焊工也差,也没点焊笔。最好还是屈服了,去马云家淘。价位相差太大了,有的100加,有的几十块。苦于囊中羞涩,买了
海鲜市场45的,到手发现线径小,估计线芯也小。一开始还搞了个乌龙,拿着冲击波3的电池板和线头对比发现以为是卖家搞错了,跑去询问,还好卖家也没说啥。
后壳是圆形振膜和电源,usb供电输出和3.5aux音频口以及可能是刷机用的micro usb口。
主要的主板,喇叭单元,按键面板都是集合在前壳上。先依次拔掉电池、充电、aux音源排线和蓝牙天线。
主板上一颗螺丝都没有,全靠前后壳卡住。不过拆机的话就省事了,不用拧螺丝。左右单元处各做了个凹位,不然会被顶到。
最显眼的就是那块铝制散热器了,凸出许多。
其他的看官们自行瞅吧。低音单元是折耳内嵌的安装方式,直接4个螺丝固定,没有写参数。高音还是一样简单粗暴,直接用金属板上螺丝顶住,没啥懒得拆了。

到现在还未学会怎么对应图片编辑文字,大家海涵啦

网友:
这造型真丑

网友:
这个壳子很实在,不错吧c

网友A:
这个牌子值多少钱?

网友:
哈曼卡顿正品音响音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值多少钱?

问三星,现在是它的品牌了

网友:
这玩意小的要死,不收了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品牌的产品做工还是很到位的

网友C:
中间的喇叭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喇叭是真的吗

那个是振膜,前后各一个,用来加强低音的,作用类似倒相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

欢迎欢迎

网友D:
菜篮子的造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菜篮子的造型?

倒过来的造型,其实一晚更像个扁的烧水壶,以前那种铝制的带嘴的有手把的水壶,烧开了可以直接倒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