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准备再薅嘉立创,来大佬指点。

楼主(2022-05-24):
起因,上次在路上捡到一个黑匣子,拆了看到STM32F405GRT6单片机。找了单片机资料,照葫芦画瓢,抄了一个最小系统。又乱加了一些功能进去。自己一点点摸索布的线,自动布线也能用,但还是自己去画,这样有助于提高。请大家指教。最小系统电路图。3D图正面,请忽视2X3P的排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长。背面图。
平民通道(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APP,操作更方便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dg-VXBAUdcyyhqibXYyfA
提取码:hez3)

土豪请走土豪通道土豪通道。

网友A:
电源线太细,可以像地线一样铺铜,增加电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太细,可以像地线一样铺铜,增加电流能力

多谢指教,在正面铺铜做VCC3.3V也行的吧!我也不懂,不知道会不会干扰什么的。第二次画图。如果不铺铜大概需要多宽的线呢!请再指教

网友B:
网盘下载了,学习下,谢谢!

网友C:
厉害,会画板子的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会画板子的都是大神

菜鸟一个,原理图是照葫芦画瓢。PCB布线是自己摸索的,也不知道什么线要多粗,什么线能细一点。反正就是一个点对一个点画,和以前玩网页游戏画图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盘下载了,学习下,谢谢!

学习完了回来探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在正面铺铜做VCC3.3V也行的吧!我也不懂,不知道会不会干扰什么的。第二次画图。如果不铺铜大 ...

双层板铺铜最好都是GND,否则手一抖,砰砰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菜鸟一个,原理图是照葫芦画瓢。PCB布线是自己摸索的,也不知道什么线要多粗,什么线能细一点。反正就是 ...

用啥软件画的图啊?

网友F:
开关放在座子和电容中间, 可能不太容易按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啥软件画的图啊?

看截图 应该是立创EDA,非常适合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层板铺铜最好都是GND,否则手一抖,砰砰砰

多谢提醒。看来把VCC线画粗就行,还是不要把VCC铺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啥软件画的图啊?

立创的EDA,非常简单。我也是看看立创的教程,然后就开始了。第一次就画1W的LED灯珠铝基板学习,然后打板了。第二次就画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放在座子和电容中间, 可能不太容易按的到

多谢提醒,我照着原理图放元件,这样最近,也好画线,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看来把VCC线画粗就行,还是不要把VCC铺铜好。

嘉立创四层板也有免费打样的,直接画四层板,第二层铺地,第三层铺电源,顶层底层走线,这样器件有接地的地方,直接就近打孔到地层,阻抗最小了

网友G:
玩单片机,还玩上了PCB

网友:
晶振布的很飘逸哎,要靠近CPU引脚,晶振的电容直接落地,不要与其他地公用走线。底层尽可能大面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四层板也有免费打样的,直接画四层板,第二层铺地,第三层铺电源,顶层底层走线,这样器件有接地的 ...

多谢指点,4层板也免费吗??这样的话还能塞很多东西进去了。不过也不知道该塞什么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单片机,还玩上了PCB

薅羊毛的同时还能学习。还能满足自己的瞎折腾。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