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光的led驱动需要配哪种型号的调光开关面板才能实现调光?

楼主(2022-05-24):
请教大家,买了几个可调光的led驱动,想组几个调光的led灯,淘宝网上86型调光面板哪些是支持led调光的(驱动已具备调光功能)?请大家指点一下,以前的那些可控硅调光器应该都是调节电压的,调白炽灯的调光器和调led的又有什么不同?只限装在输入220v驱动前端的简单点的调光器。谢谢了

网友:
要看调光led的调光方式
第一种,开灯白光,快速开关一次,暖白光,在快速开关一次,黄光,如此循环,这种用普通的开关就可以了
第二种,pwm无极调光,这种驱动一般是 有遥控器的,或者可以用手机控制,如果没有遥控器,手机也控制不了,那么只能自己写程序输出pwm信号,然后自己配遥控器

网友A:
这个,你得搞清楚你那个驱动是支持哪种调光的
1、驱动支持可控硅调光---86面板安装可控硅调光器即可
2、驱动支持pwm调光或者恒流调光,这种一般都是外接电位器,一般也不会拉线到开关那里,那么长的线不好弄
3、也有吧恒流和pwm调光做成遥控的,这种介绍都会说,而且会配遥控器

最后,常见的家用照明驱动,一般都是可控硅或者遥控,根据你说的,你那个有可能是可控硅。。。装个调光器就行了,只是可控硅调光,有可能存在频闪或者低亮度不太好用的情况,先天的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搞清楚你那个驱动是支持哪种调光的
1、驱动支持可控硅调光---86面板安装可控硅调光器即可
2、驱 ...

谢谢!驱动电源板上用的是SSL2101调光IC ,这个应该是可控硅调光的。

网友:
淘宝有售带遥控功能的无极调光LE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