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米(鲜力)真空保鲜机 附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2-05-24):
邻居的真空保鲜机坏了,趁着疫情出不去修修看。故障现象,上电不开机。

1、真空保鲜机尸身大头像,型号XL-G/SMODE-01

2、底板七颗螺丝,在防拆贴纸下还有一颗。去除底板后,露出主要部件:电路板一块,真空泵一个。电热丝在顶盖里,

3、拆出电路板,芯片一如既往带着包浆。具体型号得刮了才能看到。刮开后是LD7575PS,继电器是SRD-12VDC-SL-A,负压开关是KBQ-02B。

4、检查电路板元器件,去除负载,上电电桥输出电压320V,后级无5V输出,电源管理芯片不起振,同时发现开关管G极的22Ω电阻有打火现象,经检查阻值无穷大;电源管理芯片LD7575PS击穿;功率管击穿短路;S极0.18Ω的接地电阻R10无穷大;源边S极100Ω的采样电阻R16无穷大;副绕组10Ω的电阻R18烧损。

5、手里只有一个N沟道的2761I,参数与击穿的一样,可以代换。网上找了张图。

6、其他的击穿的电源管理芯片,贴片电阻手里有没有,下单等到货后再替换。

7、顺手画了电路图,后续谁再修类似的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A:
楼主这个好用吗,正想买一个呢,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好?

网友B:
没有发现小米的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发现小米的标...............

在小米生态里,不是智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好用吗,正想买一个呢,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好?

不是我的哦,自己也没用过,感觉没啥用

网友:
手工画图的都是大佬

网友:
满血复活,继续使命!

网友:
绘图的都厉害!

网友:
我有一个红双喜的,一年没用几次!

网友C:
坏了这么多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了这么多件,

红圈内的都是烧的,各位大神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导致。(标错了一个,那个副绕组供电的10欧姆电阻没烧,正常的);

烧的是7575、功率管、功率管G极的22欧姆电阻、功率管S极的0.18欧和100欧的电阻。

网友D:
这个真空米箱保鲜效果如何?对于现在食量小的人来说,一袋米可以吃两个月,效果好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空米箱保鲜效果如何?对于现在食量小的人来说,一袋米可以吃两个月,效果好还是可以的。 ...

帮别人修的,自己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泵的

难道还有双泵的?见识一下

网友:
手工绘图漂亮,点赞。该机电源方案很一般。

网友:
烧了一大片,这是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