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二手大有75W快充拆开看看有没翻车(DEVON 5340-Li-20R)

楼主(2022-05-25):
海鲜45入手一个大有快充 说是只换线拆开看看是不是只换线  手里有一个闪充功率太大了!不急用的话3A的快充够用了更不容易损伤电池  看了下主板焊点确实只有电源线动过

楼主:
标的75瓦 测了下电流差不多100瓦了!要是按转换效率80左右加上去也差不多 充电截止电压还是很准的 按单节电池4.2V5节就是21V  唯一缺点就是温度有点高 室温23度 充电器底部最高温度有49度以后看下能不能加个风扇!

楼主:
再放一张闪充快充对比图

网友:
闷罐烧的充电器不适合在温度高的地方用  不然太为难充电器了

网友:
挺贵的,精密度来说的话,哪天也像手机充电器卷起来这玩意肯定是没人要的

网友:
专用工具,价格贵。

网友:
看来没有翻车

网友:
看了还可以

网友:
能用,够用就好,别抱太大期望

网友:
我觉得有点贵了,电动车充电器才多少钱,还是300W的

网友:
铝散热器够大。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一般都算耐用吧,毕竟使用环境都比较差。

网友A:
二手的要45?,买新的不才35吗!

网友:
看着挺好的,正品

网友B:
对于我来说 冲一晚上能充满的都是好充电器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来说 冲一晚上能充满的都是好充电器

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要45?,买新的不才35吗!

PDD全新要80多  35的是标充这个是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来说 冲一晚上能充满的都是好充电器

看使用情况  这个100分钟左右充满比较实用 再慢就只适合放家里充了 要是电动工具使用强度大电池不到1小时就会没电  这时候就需要闪充了48分钟充满

网友:
正品的东西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