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超威保护板拆机

楼主(2022-05-25):
组的电池趴窝了,回来拆开看板子炸了,
网上买的二手拆机保护板,没仔细看不带均衡。

回来测试一下有多少容量,希望在坚持两年

电池修过两次都是安全阀保护了,一次前轮轮毂撞瘪一块,一次车底固定电池的钢条撞弯了。
换下来的模块电池放气安全阀顶回去,还可以继续用,改改各种玩具用了

网友A:
是过载mos管炸了还是短路,你这太惨烈了

网友:
不带均衡的保护板不行

网友:
一看我就知道超威买的是谁家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过载mos管炸了还是短路,你这太惨烈了

mos耐压75的居然用了快6年

网友:
为啥会炸成这样?

网友:
炸的这么狠,估计是短路炸的

网友:
差一点就炸起来。

网友:
淘宝一块保护板装上就好了。

网友:
这板不是上了俄乌战场吧

网友B:
才买的别人做好的现成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买的别人做好的现成的电池

恭喜你被坑了,电池还是要买整租拆机的比较靠谱, 车规级的最近几年的寿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前年暴雨电池泳泳了,保护板也泡的不成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年暴雨电池泳泳了,保护板也泡的不成样子

就这,清理好什么事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你被坑了,电池还是要买整租拆机的比较靠谱, 车规级的最近几年的寿命还是不错的 ...

别吓唬我

网友:
烧的太厉害了。

网友:
这些电池不带均衡的应该很容易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