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SONY ICF-C273床头闹钟收音机拆解,信息记忆电池没找到?

楼主(2022-05-25):
咸鱼淘的,这机器功能很好,但是断电后几秒钟电台和时间就会复位。按理说至少得能保留几十天才对吧。拆开找信息存储电池没找到,那可能是用哪个电容来维持供电的吧? 大家有谁了解这个机器呢?

网友:
帮你看了维修手册,这个东东就是没有记忆电池……下载链接: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1259695/Sony-Icf-C273.html

网友:
这索尼挺正经的 我也没看到法拉电容

网友:
Sony这种床头收音机有些是有安装纽扣电池的地方

网友:
元件摆放很周正,养眼。昨晚上我看了一个山上的功放板,电容东倒西歪,腿脚一长一短的,强迫症患者看着特不舒服。

网友:
SONY的东西绝大多数做工很好的。

网友:
都是老物件,可以收藏了

网友A:
不带断电记忆功能的吧,想办法加个锂电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断电记忆功能的吧,想办法加个锂电池好了

加在哪里呢?

网友B:
把电路板背面的屏蔽罩拆开看看是否有记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路板背面的屏蔽罩拆开看看是否有记忆电池

从侧面能看到,里面没有的

网友C:
也有一台这个钟控收音机,没有看见安装记忆电池的地方哦,这个时间和电台调节很方便加不加电池无所谓的。

网友:
很工整,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一台这个钟控收音机,没有看见安装记忆电池的地方哦,这个时间和电台调节很方便加不加电池无所谓的。 ...

我用定时开启某个电台的功能,一断电信息全没了,重新设置很麻烦!

网友:
不会没电池吧

网友:
1、检查电源部分的电容

2、自己加个电池,就是电源正极位置,注意电压合适

网友:
只要是正规的SONY,绝大多数做工都很好。

网友:
SONY的东西,做的还是很工整的,

网友:
多少钱入的啊?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