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买来的20个光耦,发现情况不不妙

楼主(2022-05-25):
因为需要用,一次买了20个,当然也基本不花钱

el817

搭个电路逐一测试

先看看初级电流,我们就把发射管这边叫初级

1.4ma

再看次级电流,就是接收罐这端电流,是0.8ma
就是说传输比是0.8/1.4,大约60%,算是基本最低的

再换一个,,最后发现最大不过80%

后来又找了一个别的光耦,这个是次级2.7ma
这样传输率就是接近200%,我感觉还是传输比大的比较好

这个好像是叫什么锋利的牌子的光耦,当然也是817的,真的够锋利的
再看看其他原有的光耦,都比这批的好,这次算是买到残次品了

网友A:
比例是越低越好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例是越低越好哇~?

为什么呢?

网友:
你不是说了么

楼主:
这不是高吗,

网友:
好嘛。越高越好。口误了~

网友:
要输入20毫安才能达到接近100的传输比,有曲线图的

网友:
对反馈回路的响应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B: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后端的敏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后端的敏感度不够?

哈哈,我猜是发光管和接收管之间的夹层厚了

网友:
应该是杂牌品质控制不好.大厂一致性有保证的

网友C:
大佬的电阻很个性,还是红皮的

网友:
光耦要看CTR值!

网友:
亿光和光宝 的常用,主要参数CTR和时间特性,CTR即电流传输比, 一般来说越大越好,300-450之间

网友:
拆了卖铜,看看能不能回本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的电阻很个性,还是红皮的

哈哈,红衣小教主

网友:
“SHARP (夏普)自1912年创业以来,发明了成为公司名称来源的活芯铅笔,研制成功了日本国产第一号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世界首次推出电子计算器和液晶显示器等等,始终勇于开创新领域。”

网友:
初级1.4mA有点儿小吧
一般怎么也要5mA
初级应该10mA左右才能保证接收端完全导通

网友:
都是817,这东西不是应该统一参数吗?

网友:
字这么模糊你也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