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女儿小风扇坏了,拆开看看怎么修

楼主(2022-05-25):
有时候按开关不转,用东西伸进去拨一下风叶就转起来了,本来以为是电池不行,结果一量电压4v还多,于是拆开看看

原配的蓝色皮电池,使用时间不行,换成家里现成的三洋浅蓝头2600mah,充满电可以用个一天还有剩余

铭牌3.5w功率,觉得不太可能

拆开后还是发现按开关后,用手拨一下风叶就转了,但是有时候又正常,突然想到是不是风叶停到某些角度会不转,于是在风叶上做了个记号,果然是,四个叶片,做记号的叶片朝上下方向,开机不转,朝左右方向,开机会转。

从侧面看电机应该是无刷的,那么怎么修呢?

=================分割线========================
经各位坛友的提醒,风扇已经修好了,原因是电机线圈出厂时候焊接点接触不良,时间长就完全断开了,重新焊接后恢复正常。

网友:
加点润滑油

楼主:
叶片拆下来了,再如何下手?

楼主:
不是润滑的问题,油很充足

网友:
猜测故障在风扇里面,拆开风扇检查里面的线圈和原件。

楼主:
这里有个霍尔,是不是它的问题呢?

网友A:
竟然是无刷,还是可换电池的18650,做工不错啊

楼主:
电机也拔下来了,电路板反面竟然没有芯片,那么这换向是通过什么实现的呢?难道是通过正面那个类似霍尔的原件实现?另外还有两个原件就是电解电容,显然不是它。

网友B:
厉害呀,这扇叶你怎么拆下看来的

网友C:
额,这应该是个直流风扇,可以搜共田或芭蕉扇 风扇,几档是不同升压电压给到风扇,如有万用表,量下风扇插头处电压是否正常,我记得3挡电压大概在4V  7V 9V, 如果电压过去风扇不转肯定就是电机问题,如果没有万用表,尝试短接风扇插头的黑线和电池负极,应该也能启动风扇,前提电池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无刷,还是可换电池的18650,做工不错啊

是啊,29.9元包邮,出乎意料,虽然原配的电池不咋地

网友:
选用的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呀,这扇叶你怎么拆下看来的

反面贴纸下面有个卡子,卡子拿掉就能拿下风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这应该是个直流风扇,可以搜共田或芭蕉扇 风扇,几档是不同升压电压给到风扇,如有万用表,量下风扇插 ...

电压是有的,现在感觉就是换向器的问题,风叶在横向角度不能转,要手拨一下能转,在纵向角度能正常运转。

网友:
应该是霍尔有问题了吧

网友:
换个霍尔试试,电机背后4脚的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霍尔,是不是它的问题呢?

应该是霍尔的问题

网友:
霍尔有问题,就一直不转了,如果不是卡轴,就是线圈断组

网友:
你看看会不会是类似这个问题

楼主:
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这样的原理,如图,圆圈中的原件是一个霍尔加换向的功能,电源正给线圈供电,霍尔检测风叶位置(风叶上有磁铁),确定给A还是给B提供负极,产生正反磁极,以使风叶连续运转,但是现在这个原件坏了,所以在某个方向,不能给A(也许是B)输出负极,所以风叶不转,但是在另一个方向,能给B(也许是A)输出负极,所以风叶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