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Canon SDC-32M SLC SD卡拆解

楼主(2022-05-25):
大概07-08年买数码相机随机送的

主控查不到什么资料
颗粒查询是标准SLC,应该是真的

买过来就没用过,即使在08年,这个容量也存不了几张照片(A650IS,一张照片大概也有5-6MB),拆开来给大家看看可能是它最后的作用。

网友:
半年通电测试一下,放他几十年做传家宝。

网友:
32M,文物级别的SD卡。

网友:
有一张  金士* 的 512M

没有注意是什么芯片

网友:
有一张256M的SD卡。

网友:
我还有02年的8MB记忆棒,03年16MB记忆棒,04年重金买了个256mb的记忆棒。

网友:
32.........................................M?       那确实是slc

网友:
主控还是硬封的,这种卡只要供电不超标,终身坏不掉

网友:
一不小心看成32G

网友:
没见过32M的,SD卡保存的时间够长的,用过容量最小的也是128M的TF卡

网友:
当年算不错了

网友:
有个16m的,买相机附带

网友A:
差点看成32g的那个年头16g就算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点看成32g的那个年头16g就算很大了

那个年头256m的sd卡都是海量了,怎么可能有上G的

网友:
当初相机带的是8M的,

网友:
手上还有几张512MB-32G的,只能给老年机插上放MP3用了

网友B:
好东西,至少保存着是个将来也许会有价值,收藏

sd卡,怎样不拆机查看芯片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至少保存着是个将来也许会有价值,收藏

sd卡,怎样不拆机查看芯片类型? ...

ChipGenius 就可以

网友:
好像还有个8M的库存卡,数码相机带的

网友:
我有一个是  512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