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动车智能插座:金雀CS582-JS

楼主(2022-05-25):
公司里安装的,给员工电动车充电的,按一下开始倒计时12小时,12小时自动断电,检测到电流小的话,也会自动断电。

有员工骑的是96v的电摩,那个充电功率超过700W,用功率计测过,长时间使用的话,经常把充电器烧坏。可以两路同时使用,独立的,不会相互干扰

两个互感器,应该是检测充电电流的

正面很简单

坏了很多,大部分都是保险烧了,我拿了一个回家,给戴森吸尘器充电用,结果几秒就断了,换了大功率的电器可以正常使用,应该是检测到电流太小,自动断电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改检测电流,或者把这个功能去掉?

网友:
改互感器    。。。

网友:
把互感器线圈通往主控之间串联的电阻改小点,或者把接地电阻改大点,反正是提升主控检测脚检测到的互感器线圈输出的电压,就行了

网友:
继电器旁边是电流互感器,电流采样应该是线圈端相连的电阻网络,想改的话在那里下手

网友:
电动车充电一般用定时器就可以了,方便实用。

网友A:
看到那个互感器了吗?直接在旁边焊接一条线,绕开互感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个互感器了吗?直接在旁边焊接一条线,绕开互感器就可以了。

这个是个办法,就是如果检测没有电流会不会断电呢?

网友:
这东西第一次见呀

网友:
也是以第一次见,,和我的小米充电宝一样,充电电流小就会自动断电重启

网友:
谢谢分享!新奇的玩意

网友:
这东西过去没见过

网友:
这东西我是第一次见,看来是能防止充电时起火。

网友:
串个灯泡就是维修电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办法,就是如果检测没有电流会不会断电呢?

将被测的线路在互感器上多绕几圈。

网友:
充电这样应该比较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被测的线路在互感器上多绕几圈。

这个应该可行,有空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好

网友B:
你这是定时器,不是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定时器,不是充电器

打错了,已改

网友:
14楼的方法应该可行,而且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