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问题多多,惠普F975X行车记录仪拆解

楼主(2022-05-25):
质量太垃圾,先是动不动开不开机,后来能开机了gps坏了没法使用电子狗跟自动对时功能,视频没有经纬度水印,不如f965x好用,前摄像头视频倒是很清楚,文件码率老高废卡,不是h265压缩的,买行车记录仪一定得买h265那种,1080p的一秒才1兆多,这个2M多太高了,车道偏移光错误提醒,惠普外包的质量不如他的电脑靠谱,app更垃圾,不能在手机上直接预览行车记录仪文件,得下载后用手机自带播放器播放,不知道都咋设计的,怪不得京东下架,不如海思3518芯片的,画质差点不过一点不挑卡,支持h265压缩,垃圾卡也能稳定写入

网友:
又便宜性能又好的带前后摄录的记录仪哪里有,求推荐

网友:
法拉电容供电还不错,据说比锂电耐用

网友:
我一直用流媒体后视镜前后记录仪,都不用安装倒车影像了。。

网友:
做工很好,精致!

网友:
耐高温不?听说车里温度很高

网友:
看到有法拉电容,1.5法拉的。替代了后备电池

网友:
能用到法拉的记录仪还是可以的

网友:
法拉电容的比电池的好用

网友:
HP的东西相对保守,不过材质和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曾经买过海思Hi3559运动相机,265编码景物视频比264小点,新款手机硬解可以播放,电脑需要配置较好才能流畅播放265编码。

网友:
看用料和做工还不错的。

网友:
法拉电容供电比锂电安全而且耐用,这个是亮点。散热处理不咋的

网友:
曾经看了这款记录仪的介绍也打算买一个,这个跟某马的行车记录仪很相似,都是代工的,牌子虽然响,但是品控有待提高

网友:
行车记录仪很难造吗,画质都不好,还不如用个高清闲置手机,下个记录仪软件

网友:
用电容供电,比锂电的安全的多

网友:
板子挺有意思,别的地方都是英文字母标,排线处猛地来一个中文标:显示屏,感觉挺突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