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希捷的ROM和硬盘盘体是一一对应的,换别的硬盘上没用。

楼主(2022-05-25):
希捷的ROM和硬盘盘体是一一对应的,换别的硬盘上没用。请删帖

网友:
硬盘的ROM都是唯一对应的,完全不能通用到其它盘上,你这个所谓编程器固件,不是完全忽悠人吗?

网友A:
希捷的ROM和硬盘盘体是一一对应的,换别的硬盘上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捷的ROM和硬盘盘体是一一对应的,换别的硬盘上没用。

硬盘的ROM都是唯一对应硬盘 SA 以及生产日期,不是通用的,可以用编程器写入/读出固件,但是不能修復硬盘 , 只能供参考用

网友:
曾经小容量的硬盘ROM其实是一块芯片。

网友:
西数的也一样

主要区别在磁头顺序,以及SA区缺陷列表

会编辑这两个的,ROM互换性可以大大提高

网友:
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我说我知道的:

1、所有的硬盘在出厂时有标准的针对某一型号的固件,对应盘片、磁头、电路板型号。但每张盘片都有不合格磁道,所以出厂前都要进行扫描,将缺陷部分写入固件,也就是P表,因此形成了每个硬盘唯一的固件。

2、硬盘维修过程中,如果原固件丢失,那么就要找该型号的通用固件,其实就是标准固件,重新做扫描和磁头校正后写入ROM,但及其耗费时间。

网友:
早就试过。硬盘咔咔咔响,用对调电路板排除硬盘问题还是电路问题,不行。

对调以后能检测到硬盘,图标都显出不来。

网友:
盘片参数 总有区别的

网友:
以前我一块希捷的硬盘主板坏了,淘了一块回来,要把旧板子上的芯片取下来换到新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