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牌2usb充电器2AU1,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2-05-25):
“简易长寿”淘宝店买了两个充电器,用料还可以。这个是双usb口的,这一堆电阻连接方式有些看不懂,是识别电阻么?是单独识别的么?

先放这几个电阻的图。

个头不小

没有打牌子,英文还印错了,看着挺山寨的。

因为是半成品,外壳没有焊接,可以直接打开。

里边电源那里连着拿不起来了,用料很足。

另一面,挺沉的。

MB10M整流桥。

817C光耦。

网友:
串并联是为了凑功率和阻值

网友:
为了手机的兼容性吧?应该1、5A充电

网友:
电阻的作用具体要看电路的结构。

网友:
你猜对了,妥妥的识别电阻

网友:
起码有保险管和光耦,电路设计上还可以的

网友A:
识别电阻不是一般都是D+和D-之间,这个好像是接通5V和地的.

网友:
看起来像协议电阻

网友:
外形看起来还不错的

网友:
整流桥和光耦怎么一个模样

网友:
苹果协议识别电阻。

一般厂子做产品基本无脑苹果协议,顺便兼容安卓1A。

网友:
对,加这个电阻可以认定支持苹果,可能楼主看得最多的就是中间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识别电阻不是一般都是D+和D-之间,这个好像是接通5V和地的.

苹果独有的,4个分压电阻,1A和2A的充电器分压电阻还不一样,没有苹果只能0.5A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