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康威视液晶拼接屏驱动板坏了,有大佬能修吗?当然不是无偿的。

楼主(2022-05-25):
海康威视液晶拼接屏驱动板DS-70035 REV5.0坏了,有大佬能修吗?当然不是无偿的。

楼主:
具体故障是没信号源时显示“无信号”,插DVI线时屏幕不显示图像,从另一个屏拆一块换过来试就正常了,证明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探讨维修思路

网友A:
可以把这一块放到另外一块屏上试试

网友:
检查电源输出是不是正常的!  很多都是电源芯片挂了!

网友B:
那插HDMI好使吗,HDMI和DVI接口是兼容的,一个转换头就行,而HDMI又可转到V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插HDMI好使吗,HDMI和DVI接口是兼容的,一个转换头就行,而HDMI又可转到VGA。 ...

没试过HDMI,试过插VGA也没显示。

网友:
刷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这一块放到另外一块屏上试试

这块放另一个屏出现相同的故障。

网友:
上某宝找找看,找不到就把电视扔了

楼主:
在淘宝上找了找,发现这块板很少,有REV5.0和REV1.1两种,5.0的贵点要三百左右,1.1的不到两百就可以了,但问了老板,老板说版本不一样不能替换,我看电路都一样的呀,还有这种说法?
下图是淘宝的

网友:
买来试一试,不行退了就是,有有可能里面的固件不一样

网友:
海康威视液晶拼接屏驱动板坏了,都有备用件 直接用就行了,烂的就慢慢搞了。这类板100上下可以买到吧。

网友:
先检查供电,供电正常就刷固件,再不行就换板,其他也没啥好修的

网友:
先查供电,能找着固件刷一下试试看,然后是各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反正不太好弄的,如果判断芯片坏那就得换

网友:
要不发过来我找海康的试试付费代保修吧

网友:
二手还200???刀磨的挺亮

网友:
看你说的症状,既然能亮,感觉从一样的,好板子里头,备份固件,刷到这个坏板里头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