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1V牧田款充电器SX-2110 拆开看看 太给力了

楼主(2022-05-25):
拆开看看 太给力了

网友:
能有多简单就会更简单

网友:
一看外壳就知道里面能有多给力了

网友:
看着的确不错

网友:
也能用,严重发热的是那个小变压器.

网友:
量一下电压是否真的是21v,最怕是误差大了就……

网友:
是淘宝上的假牧田,所谓牧田款。

我有好几个,电压还准,就是电流小300ma左右充电电流。效率低,发热严重 。

网友:
这会不会是山寨的吗?

网友:
这个手感这么轻的,不用拆也知道什么货色了。

网友:
这玩意。。。我买工具自带的的充电器。。。。一拔插头就剩一个脚了。。。另个脚落在插座里了

网友:
现在电动工具接口流行大艺款和牧田款。。。。哈哈哈

网友:
果然太给力了

网友:
就问你能不能用

网友:
何时才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产品,都变成钻钱机器了!

网友:
现在这些东西,特别是小风扇电蚊拍等用的充电器,真是没有最简单,只有更简单。隐患太多了,

网友:
没有底线的产品。

网友A:
这东西电流能到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电流能到1A

一般都到不了,水一点的4.5w,好一点的9w

网友:
太简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