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电流表的供电设想

楼主(2022-05-25):
一直在用这个表头,能显示电压,电流,容量,挺好用的。
但有个问题,电压只支持5-6V,6V以上就不显示了。比如PD快充,9V,12V,用不了。
想拆开在MCU和LCD显示,IC供电等串个LDO,现在好像都是5V直接供电,用1117-5V,平时输入5V,输出不正常啊。。。。。

网友A:
是显示不出来还是显示错误

网友:
有可能要改电压测量基准电阻,再改单片机程序。不如买5到19伏笔画屏普通款凑合用。

网友:
估计就算改成功了,超过6V后,显示也不正常。

网友:
我用的黑白屏的那种能支持3-30V

网友:
这种表头通常都内置LDO了,你先确认一下,若已有LDO那就可能是软件限制的原因。

网友:
再买一个新的好了

网友:
这改造相当有挑战。等大神

网友:
拆过数码管的,里面单片机供电是TL431的,用2个电阻形成3.3V稳压后供电,电压测量是单独有引脚的,设计还挺巧的,能5-9V都工作,没试过12V理论上也行。
你这个拆开看看吧,只要供电和电压测量都有各自的引脚就能改。

网友:
把ldo改成se8550,最高支持40V输入5V输出

网友:
最好把拆机图放出来,,大家来研究一下吧

网友:
新版的都支持到24v,可以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显示不出来还是显示错误

自动不显示了,黑屏了。重插,变5V就显示了

楼主:
哈哈,拆了一下,内部空间有点小,感觉放LDO之类的,放不下,或盖不上盖子。估计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