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充电小风扇

楼主(2022-05-25):
蓄电池的

网友:
竟然用着用这种电池

网友:
这是 电蚊拍+航模 的配置吧?

网友:
配制确实不好铅酸电池这比较少见

网友:
充电直通的,限流电阻都没有,垃圾!

网友:
最缩水的有刷电机配置,只能用铅酸专用充电器。好点的是无刷电机和锂电池。

网友:
改成锂电的,重量轻点,续航也能长点时间。

网友:
用坏了直接扔系列

网友:
里面空间挺大,建议改锂电

网友:
成本几块钱

网友:
因为过一年后拿出来再充电基本会烧线路,所以不敢买蓄电池的了

网友:
改锂电,消化库存电池

网友:
扇叶不错,7叶的。风扇就是要扇叶越多越好,吹出来的风块就越小,越细腻。才不会吧人吹头痛。。。。找个2手电机,或者剃须刀电机,,换个锂电,,风量不错

网友:
换锂电池吧

网友:
这种内置电池电蚊拍的,新产品都改锂电池了

网友:
铅酸蓄电池

网友:
应该是很小很小个的吧。

网友:
电池换锂电,把电机也换成无刷的,外观还行。

网友:
改锂电加4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