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老款袖珍五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2-05-25):
这款记不清是啥牌的五波段袖珍收音机还是20多年前的一个老同事退休前送作纪念的。它不仅有中短波还有调频波,可以收到1—12频道的电视伴音,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当时颇受欢迎。然随着时光流逝收音机渐渐倍受冷落,以至在抽屉旮旯睡了多年的大觉。近日无意中翻抽屉它又浮现于眼前,除了满身灰尘还不再发声了,这难道是用沉默来抗议主人对它的遗忘?好吧,毕竟是多年的老伙伴了,今儿就花点时间宠爱它一下,用实际行动让它重现当年的风采,一个字,修!

本机五档推拉式波段开关,四节拉杆天线,红色发光二极管调谐指示,3.5耳机插口。

背夹可别在腰带上边遛弯边收听,方便。

拆开后盖里面零件排列杂乱,手工焊点粗糙,是不是杂牌货?不过喇叭却是品牌德生的。

高频部分还用黄腊固定以防共振和频偏,这点倒是干得漂亮。

整机只有一个集成块,丝印KA22426D,还有一个三极管。经测量无声的原因系集成块的某个脚脱焊了,用电烙铁加焊后恢复出声。

电池仓盖卡扣断了,用胶水粘个塑料片试试。

一天后胶水干透,仓盖完美修复。

经拆修,老旧的收音机又起死回生,声响、灵敏度不减当年。只是电视伴音都悄悄退场了,中波也干扰严重且收不到几个台,短波敲锣打鼓那是永不疲惫。无奈老伙计,时代的发展让你已无用武之地了,你的归宿也只能是抽屉旮旯了,算是留个念想吧。
谢谢观赏!

网友A:
TV1、2、3台是不是听电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1、2、3台是不是听电视?呵呵

是的,能听电视。可现在电视已经用有线光缆传播代替了原先的无线发射,故该机已收不到任何电视伴音了,武功被废了。

网友:
收音机现在还台嘛,不会都是健康之友吧

网友:
和德生R808一个外形

网友:
德生收音机,质量杠杠的。还可终身保修。

网友:
收音机听的都是卖药台

网友:
现在修收音机的少了,

这种手调指针的很有感觉,有一个

网友:
有注意到那个铁锂电池,我现在也很多用铁锂了

网友:
那年代能通过调频收到电时伴音的收音机,都是高档货。

网友:
搓着鼠标滚轮,才想说有一股浓浓的德生味,就看到喇叭上的字了。

网友:
我也喜欢听收音机的节目的。

网友:
电路够简单

网友:
“短波敲锣打鼓那是永不疲惫”,懂的自然懂,不懂的还是不懂

网友:
这个和德声一款机子相象也喜欢听收音机

网友:
有集成电路的不算太老

网友:
过去手里有一台收录机,电视机还是使用五单元天线收看节目,那时候因为电视信号很差,经常是可以看到画面,没有声音,这时候就用收录机来收听伴音。。。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这款内部做工尤其是中波天线很像德生,但是外形和喇叭却不像德生,说不清楚。

网友:
亮点是“德生电器”

网友:
收音机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