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残了---拆笔记本电脑拆坏了一堆东西

楼主(2022-05-25):
前天看到笔记本电脑的温度比较高,心想拆风扇清理一下,顺便给CPU换点硅脂,改善改善散热!!

于是拆后盖,拆键盘,拆C\D壳。整完之后装回去发现悲剧了~~~~~~~~~~~键盘有一些按键失灵了!重新拆下来,检查并用酒精抹了抹,没有用,换到另一台笔记本电脑去试一试,确认键盘的键确实是失灵了----不知道是排线坏了还是什么原因?

然而开机之后,检测CPU温度仍然是巨高,不下~维持80度左右,当然如果不打开应用程序,温度是会降下来到70多。

今天看看不舒服,又拆下来,清理一下硅脂,又整了整这个烂键盘。嗯,CPU温度改善了一些,回到60多-80多之间。但是,安装回去的时候发现左边的小喇叭给不小心戳破了。

最近手残,不能够拆机了。

网友:
比我强,我拆的话,估计会多出半台电脑配件。

网友:
温度高可能是硅脂的问题或者散热器没压紧,看一下有没有用错螺丝

网友:
日版键盘ibm的

网友:
笔记本不好拆,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拆笔记本和手机,我要是没拆过的,我都是先在网上看看教程,有哪些要注意的就清楚了,自己摸黑拆,很容易搞坏细小的排线等部件

网友:
有些笔记本儿打开后盖就能把风扇拆下来那种还是比较好清理的配合空压机轻轻松松就清干净了。

网友:
反正这电脑也够老了,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笔记本和手机,我要是没拆过的,我都是先在网上看看教程,有哪些要注意的就清楚了,自己摸黑拆,很容易搞 ...

我也是这么操作的,先找教程看几遍

楼主:
其实不是我不会拆,我拆了无数次了。
只是有时候拆机的时候,没有做好一些细节,比如像笔记本电脑拆机是一定要必须把电池拆下,另外然后做一个放电动作(去除外接电源和电池至后,一般是长按开机键)和双手做下去静电等动作。拆机的时候,注意卡扣,注意拆卸下的部件安放位置(避免不小心,搞乱或搞坏)

我这次手残也是因为是旧电脑,所以忽视了。

网友:
我有个联想笔记本,也是CPU温度高

网友:
旧笔记本电脑的塑料零件已经老化变脆,很容易断裂,我拆了一个20年前的旧笔记本电脑,一边拆一边掉渣,键帽拆下来就坏了,虽然没有拆CPU和风扇,装好以后CPU风扇比拆之前响了。结论是对于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拆,拆了问题会更多。

网友:
拆笔记本是个细心活啊。

网友:
哈哈,前几天我也说给老笔记本清灰,还好照着拆机视频看了螺丝位,顺利搞定。惊喜的是本来少2颗螺丝,最终多了3个螺丝,算了,下次再说吧

网友:
楼主今日不宜拆机

网友:
老机器能不拆就别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都是血的教训

网友B:
看着很像Thinkpad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像Thinkpad系列的

ThinkPad T430,  i5 3210M, 可惜不是独显的。

花20元咸鱼买了一个旧的键盘(排线好,但有些键帽缺了),把旧的键盘的键帽拆下来拼起来用,算是完美了。

楼主:
刚刚用在线视频播放(蓝光),温度维持在56-62度之间。 竟然正常了!

网友:
怎么还能把小喇叭给弄到呢,小心一些同时参照着有些教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