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池很烫帮分析原因

楼主(2022-05-25):
十串松下二手电池盒到手 已经亏电为0.几V,目测有一节有气泡先不拆开,测量单节均无电压,用可调电源36V限流2A对整串电池充电不足二分钟立马烫手严重,另外一颗也起泡,没起泡的也跟着发烫严重,这是为何原因?

    网上查了电源是松下的18650 3.6V,按理这样充电应该是个别有问题的发热,但为何十颗全部发烫呢?保护板已经取下来直接充电。

网友:
内阻太大,不适合大电流充电了。

估计0.5A充充最多了。

网友:
都这样了还大电流充电?直接扔了还差不多,就不担心哪天炸了?

网友:
2A充电?新电池也不能用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看样子感觉已废了

网友:
全报废了吧!

网友:
楼主,生命无价!都成这样的锂电池,尽快扔掉吧!

网友A:
这都已经是废的不能再废的电池了,你还大电流充电。。。。就算是刚刚过放的电池补电,也是在100ma左右。你这还好发现的及时,不然真能起火的

网友:
都这样了赶快扔掉吧。

网友:
好像有漏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已经是废的不能再废的电池了,你还大电流充电。。。。就算是刚刚过放的电池补电,也是在100ma左右。你 ...

LZ这可能是故意加速报废

网友:
还敢用啊。我都是直接扔了

网友:
这外观一看就不行了,还强制上电

网友:
成这样的电池,整组寿命都到了的,就算有能用的,充电也应该小电流充电了,内阻已经很大了,容量也肯定不够

网友:
为啥不直接买新的,这个内阻太大,充电自然发烫。旧电池坑太大,折腾下来的钱不如买新的

网友:
这电池一节也就卖一两毛钱吧

网友:
这种的外皮里面的电池壳已经漏了,不能用看

网友:
感觉电池已经废了,扔了吧

网友:
进过水的,赶紧扔了

网友:
这种电池已经属于报废级别的,千万别可惜那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