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电子钟不太准,想改3231有源模块,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

楼主(2022-05-25):
我的一个电子钟不太准,想改淘宝那个3231有源模块,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还需要改动电路吗?

网友:
画面太朦胧,看不清晶振频率是多少。

网友:
用修收音机的思路修单片机怕是异想天开了

网友:
模块得匹配吧,能直接替换上?

网友:
我就知道直接换一个精准的电子钟肯定可以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电子钟晶振32.768KHz是可以直接替代的

网友A:
用RX8025代替晶振啊,非常准,改起来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X8025代替晶振啊,非常准,改起来也简单

怎么改啊,兄弟

网友:
可以改着试试呗,实验出真知啊!

网友B:
最近流行8025,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流行8025,可以试试

谢谢,买一个试试

网友:
在咱们论坛看一下,很多人都发了改装的帖子,拆掉原来的晶振和电容,将RX8025输出接上就可以

网友:
图片上看,这个晶振不像是32768的,可能改不了的

网友:
晶振看着确实不像327685,要是圆柱形的大概率可以

网友:
这种封装的晶振是32768吗?如果不是的话没法替换啊

网友:
家是几个万年历都是快,不知能换否,学习一下

网友:
晶振多少频率先不管它,如果日误差较小的话,试着微调一下晶振外接电容的容量,如果原来板上没有电容就焊一个上去(将会减慢走时速度)。如果原来走时就偏慢,那就断开晶振一脚,串联一只小电容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