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曝苹果 iPhone 14 Pro 屏幕刷新率可降至 1Hz,有望实现息屏显示

楼主(2022-05-25):
       IT之家 5 24 日消息,去年的iPhone 13 Pro 系列是苹果智能手机中第一款配备 120Hz ProMotion 显示屏的机型,虽然两款 iPhone 14 Pro 机型将继续采用该技术,但有消息称屏幕刷新率范围很可能会扩大。为了将 ProMotion 显示屏带入 iPhone 13 Pro,苹果采用了具有可变刷新率的 LTPO 面板技术,从而实现了更节能的背板。通过这种方式,ProMotion 能够在用户需要时动态产生快速帧率,在不需要时降低帧率延长续航。
  然而,在 iPhone 13 Pro Pro Max 上,该显示屏仅限于在 10Hz 120Hz 之间调节刷新率。而其他品牌的一些旗舰已经可以降至 1Hz。据显示屏分析师 Ross Young 爆料,iPhone 14 Pro iPhone 14 Pro Max 中使用的 ProMotion 显示屏将能够降至相同的 1Hz。该技术可以为更长的续航或息屏显示铺平道路。IT之家了解到,去年,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称苹果有望为 iPhone 13 系列带来类似的功能,但并没有实现。目前,没有可靠的其他爆料表明 iPhone 14 Pro 机型具有息屏显示功能。

网友A:
不应该闪的越快越省电吗,就像LED流水灯一样一次只点亮一个LED,看起来是全部点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闪的越快越省电吗,就像LED流水灯一样一次只点亮一个LED,看起来是全部点亮的。 ...

液晶屏显示内容存在它自己缓存里,处理器不停刷新缓存里内容来变换图形
如果屏幕刷新低,处理器不用工作那么频繁,自然就省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显示内容存在它自己缓存里,处理器不停刷新缓存里内容来变换图形
如果屏幕刷新低,处理器不用工作 ...

省几个LED点的电还不如让处理器别老是刷新来的省是吧~

网友:
科技带来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