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8025嘉立创打板坛友提供样要多少钱

楼主(2022-05-25):
8025嘉立创打板坛友提供样要多少钱
用 刚注册嘉立创下单助手价格预估计显示5块板要30元,坛友原来是5元5块。是不是哪个选项选高了,还是涨价了,就算是10CM*10CM大小5块,那一块就要6元了,刚才又显示免费,搞不懂?邮费是邮政免费的。
现价格还在预审中。不知预审后价格是多少?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等结果

网友:
10×10用它的下单助手可以每月免费2次

网友A:
10*10以内,单款不V割,免费包顺丰陆运,V割或者开槽得加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10以内,单款不V割,免费包顺丰陆运,V割或者开槽得加钱

我想问问,V割是不是切一半深度,不切断。

网友:
拼版不免费,拼版不免费

网友:
都开始撸立创羊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V割是不是切一半深度,不切断。

一般是1/3

网友C:
之前这样打板可以免费,5块*16pcs=80pcs也绝对够用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这样打板可以免费,5块*16pcs=80pcs也绝对够用了,哈哈

你这个中间的干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中间的干啥用?

伪装为了那一排邮票孔,这样薅羊毛围观的感觉羊很疼。白薅羊毛这样连皮薅有点儿太狠了,早晚薅得羊血赤糊拉的。

网友:
楼主这明显是拼版啊,审核过不了

网友:
你的文件有问题导致无法机器审核。嘉立创不限制无需他切割的拼板,我常年这么拼都免费,你可能文件上存在keepout层上面的线路,让他认为是需要厂商切割。另外相同文件重复打,也会限制。拿到别人的文件一定要自己改一改,加几个文字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伪装为了那一排邮票孔,这样薅羊毛围观的感觉羊很疼。白薅羊毛这样连皮薅有点儿太狠了,早晚薅得羊血赤糊 ...

不是邮票孔,回来自己切割也是在排针外面,中间其实可以放块电路。

网友:
劝你们善良点,别把羊撸死了

网友F:
你拼这么多,一个人能用完吗?
要是做生意,投入一点打板费,不应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拼这么多,一个人能用完吗?
要是做生意,投入一点打板费,不应该吗? ...

同意。论坛风气是有羊不薅就是亏。
不过立创也不单靠PCB业务,影响也不大。

网友: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PCB下单采用在线下单与下单助手对比,价格有什么优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