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滚筒洗衣机发出摩擦异响

楼主(2022-05-25):
西门子超薄滚筒洗衣机,老机器大约15年+,故障如下:

洗衣程序功能一切正常,唯洗衣时发出橡胶摩擦异响,停机用手转动滚筒,摩擦力较大,且同样有异响。
仔细观察,是不锈钢滚筒的唇口与洗衣机门口处的橡胶环摩擦产生异响和阻力,该处内部似乎有个机构使得橡胶唇口与不锈钢滚筒保持一致的小间隙,现在这个间隙仍保持均匀,但是有摩擦。不锈钢唇口上有橡胶摩擦的痕迹和橡胶残留。洗衣机工作后该部位明显发热。
想办法清除橡胶残留后,摩擦力明显减轻,异响也没有了,但是再次洗衣服后异响恢复,又出现了橡胶摩擦残留痕迹,故障未消除。

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个什么毛病?这个机器用的好好的,不舍得废弃,而且洗衣机位置只能安装超薄的机型,比较难找,所以最好是维修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位置的密封圈或者弹簧坏掉了

网友:
应该有个支撑机构可以保持不碰到一起的吧

网友:
时间久了,猜测可能是轴承或三角架的原因。只能彻底拆开才知道原因。

网友:
滚筒后面的三脚架腐烂变形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轴承或是与滚筒连接的轴出现故障了。

网友A:
使用正常的话没必要折腾,折腾的话,估计故障还会扩大化,用了15年也值得了,我家西门子滚筒也有点这毛病,但是洗衣服还是正常,就没理,换过电机碳刷,换过电脑板,其他就懒得修了,换三角架,换胶圈啥的,太折腾,屋里摆不下,拆开太占地方了

网友:
应该如楼上说的原因,我家的西门子也是这问题,太难拆了,拆了一半无从下手

网友:
15年可能三角架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正常的话没必要折腾,折腾的话,估计故障还会扩大化,用了15年也值得了,我家西门子滚筒也有点这毛病, ...

确实也在想是不是要折腾,这故障除了声音响一点,其他暂时没有影响,而且我的洗衣机和卧室不在同一个楼层,晚上预约洗涤影响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位置的密封圈或者弹簧坏掉了

LZ咋不看看我昨天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47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咋不看看我昨天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4769-1-1.html

我这个机器洗涤脱水时都没有内筒晃动的迹象,不好说是不是这个三脚架的问题

网友:
减震、轴承看看

网友:
早期西门子的内桶三脚支撑是铝合金的,应该是断了一个脚了,要拆开桶更换三脚架,前两天不是有一个类似案列吗,你可以翻翻。

网友:
检查轴承和减振

网友:
滚筒轴承磨损或机架变形?

网友:
节哀,换新吧

网友:
讨论不如拆开看看

网友:
是内桶不平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位置的密封圈或者弹簧坏掉了

这个地方只是卡住橡胶圈的. 橡胶圈固定在门板上 另一头固定在外筒,不会有摩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