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个卧室用吸顶灯

楼主(2022-05-25):
最近小孩查视力,远视储备相对已经很低了,现在卧室用的led吸顶灯有些暗了,需要换一个,平时小崽都是在这屋玩。

哪位能推荐个靠谱的灯板,或者led灯?大概10-15平。

以前有个松下96w的灯管的吸顶灯,亮是真亮,就是现在想想,太费电了。

打算把现在的灯换灯板,或者加几块灯板。

网友A:
看看这家,一体的基板用了两年了还没坏,不过貌似涨价了。

网友:
LED等   20瓦左右的   就可以了

国内品牌       欧普  雷士  都可以

网友:
想护眼就买大牌的LED就行了

网友:
18-36W的无频闪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家,一体的基板用了两年了还没坏,不过貌似涨价了。

谢谢,我找找看看

网友B:
小孩学习用就用白炽灯,精益些就串个LED恒流电源

网友:
LED用高显色低色温的。

网友C:
别听2楼3楼瞎推荐。
小孩用,首先注意的是显色指数,Ra必须大于90;
           第二,色温建议在4000-4500K左右,太高蓝光多对眼睛不好,太低很黄;
           第三,恒流电源用好点的,不要有频闪,频闪会引起眼疲劳  加重视力;

现在有两个方案选择,第一个需要有动手能力自己改,买便宜的成品灯板,然后买高显色的LED,自己贴,这个成本低;
                              第二种直接花高价买高显色成品灯。

改造灯珠:

国产 2835封装 Ra>95  4000k  这款最实惠

首尔 5630封装 RA90 5000K
首尔 5630封装 Ra 95-100  4000K  这款显色最高,也最贵

成品:
改造灯板,这家店专卖高显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听2楼3楼瞎推荐。
小孩用,首先注意的是显色指数,Ra必须大于90;
           第二,色温建议在4000-4500K ...

第三款那个首尔8毛一个也太离谱了,sunlike也才6毛一颗

网友D:
论坛有几个卖灯板的,可以在他们那儿买点首尔或者日亚灯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孩学习用就用白炽灯,精益些就串个LED恒流电源

不是上学,小宝宝在卧室玩,看看故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几个卖灯板的,可以在他们那儿买点首尔或者日亚灯珠的

哪里找?合计把家里的灯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几个卖灯板的,可以在他们那儿买点首尔或者日亚灯珠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336-1-1.html

这个怎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336-1-1.html

这个怎样?

这家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家的还可以

18平的卧室,一般多少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18平的卧室,一般多少瓦差不多

大概15W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上学,小宝宝在卧室玩,看看故事书

难道眼睛是一天就近视的吗

网友:
根据卧室面积,配个适当功率的,并不是功率越大越好,另外怕伤眼睛就买松下飞利浦。

网友(2022-10-13):
具体的要求高的,最好定制。要求好色温、功率、显色。护眼的话,蓝光一定要低,切不可有紫光,稳妥点最好是暖色点的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