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男子竟因LED太亮就拆机进行DIY

楼主(2022-05-25):
一男子竟因LED太亮就拆机进行DIY,事情的起因居然仅仅是充电宝LED指示灯太亮,单身男子表示半夜经常需要在被窝使用充电宝,以弥补手机的不足,但灯光污染让他无法安心使用,经过一番麻烦的拆解后,男子表示这4颗0402封装的限流电阻,设计值仅仅为10欧姆,简直比一些小的照明灯还厉害。经过一番折腾,男子将他们换成330欧姆,大幅减轻了光污染。砖家提醒大家,闲的蛋疼是一种病,需要尽早治疗!

网友A:
用油性黑记号笔涂抹指示灯即可。

网友:
该男子经此一拆后,竟然变本加厉,叫嚣要纠集五大派围攻光明顶,其阴暗心理已大白于天下!

网友B:
贴下半透明的胶带比较快吧,哈哈

网友:
这样节省了10来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油性黑记号笔涂抹指示灯即可。

1楼回复就这么亮了!!哈哈哈,油性笔都出来了!!!

网友:
指示灯太亮确实影响睡眠,二楼的方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下半透明的胶带比较快吧,哈哈

用半透明胶带会把点光源变成片光源的,这种办法我试过,后来还是用记号笔涂抹来降低亮度。

网友C:
我是来看男主角的,但我好象被骗了。

网友:
指示灯太亮了确实不怎么好,七楼说的对

网友:
指示灯太亮确实不好

网友:
只能说明买的充电宝不好,好的都是自动熄灭的

网友:
确实闲得蛋疼,有最简单的方法不用

网友:
男子的闲病治疗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油性黑记号笔涂抹指示灯即可。

这招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下半透明的胶带比较快吧,哈哈

也是简单有效的法子

网友:
我那个硬盘开关控制器,LED灯是蓝光的,晚上极其刺眼,我开始是用电工胶布封面,用了不到一个月,电工胶布那个位置直接掉色失去了遮挡功能,现在在电工胶布前面堵了一层薄海绵用了3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油性黑记号笔涂抹指示灯即可。

这样怎么能显现出楼主的才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男主角的,但我好象被骗了。

该男子小区应该没有解封吧?

网友:
以前遇到空调指示灯太亮导致影响睡眠,后来直接黑色胶带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