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抽空升级了电脑内脏,并加装了USB3和RESET按键

楼主(2022-05-25):
抽空升级了电脑内脏,并加装了USB3和RESET按键

最近有空在海鲜市场购买了3个电脑配件,分别是:
i5 10500 :900元
挑战者H510ITX:360本地自提
两根影驰16G DDR4:共500元
等到有空的时候来把电脑肚子里原来的B75+i5 3470换掉。

换掉以后发现“前置”的usb2不太够用了,顺便买了一根USB3 -20PIN,给他换掉。顺便我不使用板载声音,把3.5插口改成了RESET按键。
后记:原来用的DELL12V 18A那种电源,改造产品,毛病很多,改装后上电无延迟,冲击巨大,UPS能直接报警保护掉,这次顺便“降级"了一个明伟GST160A12(12V 11A 138W)还特别贵,各种问题都解决了,我一直以为14nm会比25nm省电,有一天无聊打开象棋测了一下,测试环境是那种极限win10(三无,无APP应用,无法更新,无防火墙/杀毒),待机:50W?。。。。象棋12线程跑起来:121W?????这一代CPU功耗低标的传说这么恐怖啊。。。要是加上核显肯定不止138W了,但是反正明伟也没有爆掉,就这么继续用了。

网友:
机箱很小巧,就是改造起来有点累

网友:
我是直接AB胶粘上的

网友:
上了一个大台阶

网友:
还在用着三代I5的路过,办公室是一代I5级别机器,跑个WIN7足够用了,跑WIN10必须上固态,不然办公室8代i5的机器都跟牛车一样

网友:
H61+G1610的路过,前来围观USB3.0。

网友:
H81+G1840+8G内存飘过!不过我机箱早就装了软驱位的前置USBB3.0了!

网友:
还在用着B75+e3 1230V2+16G

网友:
机箱小散热差,多加风扇是关键。

网友:
i9-12900k+3080ti路过
表示  玩扫雷就是流畅

网友:
直接升级12400价格差不多,性能好多了功耗也小多了。

网友:
这么小巧的机子

网友:
我的主机加看固态硬盘快多了,不然卡死

网友A:
为什么要用reset键呢?电脑几年也不见死一回机,真死机了长按电源就可以了啊,怎么想reset键使用几率也比耳机插孔低啊。我机箱上的reset键6年了就没用到过,我都想用胶粘死,省的用电脑的时候孩子过来手给扣到了

网友:
好多年没用钱买过电脑了,都是用别人淘汰了的。

网友:
功耗不小,高负荷运行怕CPU散热器镇不住

网友B:
谢谢分享,还在用G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reset键呢?电脑几年也不见死一回机,真死机了长按电源就可以了啊,怎么想reset键使用几率也比耳 ...

我自从坚持用reset键以来,机械硬盘真的从来没有坏过。以前都是4秒或者拔电重启,硬盘磁头搞坏过。经常用虚拟机,搞得主机死机常有的事。虚拟机软件隔离不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还在用G41

我两年前在单位还是用G41改各种771服务器CPU用。如果再改fsb频率,容易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