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淘的二手卡西欧彩屏电子辞典翻车与维修过程(CASIO E-E200)

楼主(2022-05-25):
电子辞典是多年前就被边缘化的产品了,现在的手机已经比电子辞典方便多了。但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个电子辞典可是梦寐以求的。那时候为了得到电子辞典,我还参加了英语报的英语征文,结果如愿的获得了二等奖,二等奖就是一部文曲星的电子辞典。可是最终我只收到了一个证书和一本书。那时候没有快递,只有邮政,而且我们高中也是封闭管理,到我手里就只有一本书和证书了,至于电子辞典哪里去了我也弄不清楚了。此事成了我比较大的遗憾。后来我爸给我买了个电子辞典,是触屏的那种,我觉得用的不太顺手,还是对没有收到的那个电子辞典念念不忘。到后来上大学了,都流行玩手机了,也就不在乎电子辞典了。前几天从家里翻到一个我对象的电子辞典,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文曲星,又勾起了我当年的回忆,果断上咸鱼淘个玩玩。

刷到一个卡西欧的彩屏电子辞典,型号是E-E200,是一个专卖二手电子辞典的卖的,卖家描述说左侧几个按键失灵,电池仓弹簧有腐蚀。价格的话一百来块钱,我看着成色还可以,想着按键失灵不是是大问题,到时候拆开清洗清洗就行吧,果断拿下。这就是菜鸟电子爱好者的自信。

辞典成色不错,没啥明显磨损

正常显示没问题,触屏没问题,但是电子辞典键盘不能用的话基本没啥意义

电池仓有漏液痕迹和锈迹,卡西欧还是比较落后啊,一直用五号电池

拆机后主板全貌,主芯片是一个大大的牛屎芯片,这可是原价两千多的机器哦

把主板拆下来,就可以看到主板的正面,也就是键盘板,键盘板是单独的一块板子,在主板的上面,与主板通过一小段排线连接

看到左侧明显的几个按键有明显的腐蚀,我暗喜,清洗清洗就行了,这不就捡漏了嘛。

然后清理以下发现好几个按键断线了,这也难不住我啊,找细铜丝焊上,分分钟搞定

装好开机,这几个按键果然好了,还没高兴两秒钟,发现右侧的大概三分之一的按键失效了,无语了,大概就是排线问题了,继续拆吧
把键盘板和主板分离开,发现主板和键盘板之间也有腐蚀的痕迹,还是那种蓝色的结晶物质,有点像纸屑,很多地方我轻轻清理一下就掉点了,还好大部分掉点都是检测点,没多大影响

左上角就是排线,堆满了蓝色的腐蚀物质

测了下两端的排线,基本上已经不通了,这排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连接的,反正不是焊接的,试着用风枪吹了下,结果直接化了,干脆拆掉吧

然后就是清理键盘板和主板,把蓝色结晶全部清理掉,期间掉了好几个检测点

至于怎么维修,我找了找家里,没有合适的排线,也没有放大镜,而且我的焊功也很难搞定这样的排线,研究了下发现排线在两个主板上都有检测点,干脆简单粗暴的飞线吧,拆个变压器拆出来一段细的漆包线就开始行动

就按照排线顺序一个点一个点的连接,有掉点的地方就刮出原来的线路焊上,因为检测点分布比较乱,所以飞线也就成了真正的飞线了,到处乱飞

飞完线装机,还有几个按键失灵,又拆下来检查,发现有个焊接点掉点了,大概是因为之前腐蚀的原因,附着力差点了,然后刮线路焊接好,再度装机,所有按键恢复正常,电子辞典可以恢复正常用了。

卡西欧的电子辞典,还真的是很纯粹的电子辞典,播放MP3和视频的功能也没有,设置也没有,纯粹为学习而生啊。我也得再发挥一下他的价值,毕竟毕业这些年,英语也忘得差不多了。当然,它最大的存在价值,还是为了我当年的那种情怀吧

以上全部,欢迎指点。

网友:
飞行可以换细一些的线~

网友:
典型电池爆浆所致

网友:
好像叫斑马排线,要用聊天有T型长条的,前面还要用硅胶条一样的东西导热,不能直接焊。计算器,液晶排线用

网友:
电池漏液太可怕了。

网友:
这个排线可以用普通的排线代替  淘宝很多  直接焊上就行了

网友A:
头次见到双显示器电子词典,我在网上见过双显示器笔记本概念品。现在的话理论上可以利用旧Android平板,下面可以键盘或游戏手柄等,实际上很难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到双显示器电子词典,我在网上见过双显示器笔记本概念品。现在的话理论上可以利用旧Android平板,下 ...

卡西欧很多都是双屏的,黑白屏时代就开始这种设计了,后面彩屏开始流行了。

网友:
不用羡慕外国的月亮了,羡慕牛屎吧,那么圆

网友:
电池尿了,然后水分蒸发后留下了结晶

网友:
太老的型号就不要买了

网友:
这技术不能算菜鸟了吧

网友:
电池漏液太可怕了,不知毁坏了多少电器

网友:
兰色结晶是铜盐的颜色

网友:
用耳机线来习,柔软耐用。

网友:
或者用电子钟里的线圈线来飞。

网友:
这飞线飞得不错,就不知道耐不耐用了

网友:
修复电子产品的这种腐蚀性,不但考验技术、也很考验耐心,这两点楼主的很棒!

网友:
斑马排线拿纸垫着可以烫上去

网友:
了贵
了贵
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