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登煌铁艺吸顶灯

楼主(2022-05-25):
以前10块钱撸的,30cm直径

12W

灯板

驱动

盖板
1500930
安装口,线头先用胶布绝缘,定位打孔

安装完成,效果不错

网友:
功率有没有虚标?

网友:
30cm直径壳子留下,用4块12x12cm标称12w实际8w的透镜板拼接成24cmx24cm32w的拼盘,就是接线麻烦些,那叫一个亮堂,而且4套驱动不会同时坏,也就是永远不会黑灯瞎火,有条件可以去掉磁铁加导热硅脂直接固定于铁底盘,比这个16cm左右环形灯板散热面积和功率大多了。。。。这就是折腾

网友:
而且4套驱动不会同时坏,也就是永远不会黑灯瞎火

网友:
还行不难看~

网友:
这吸顶灯造型挺漂亮的12W小点吧

网友:
这种LED发蓝,显色性太差

网友:
这灯挺漂亮的

网友:
这种带保险的分立元件的恒流驱动现在不多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