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model3(2022)自行换空滤经历的几个巨坑

楼主(2022-05-25):
这款车目前没有一篇靠谱的教程,看着B站上面几个视频来搞,大体思路是对的,小细节上差点被坑惨了

1,拆副驾左侧毛绒板
副驾位子退到最后,手伸到最前面去,有一个坑手刚好可以伸进去,使劲往外巴拉!然后从前往后巴拉!
正确做法:用手,然后不要当这是自己的车!

坑:B站某个更换Y的视频那一字螺丝刀从杯托那个位置去翘,提醒:这一步绝对没有使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撬棒”这种工具!!唯一的工具就是你的手!不信邪??反正我毛绒板上面已经撬了两个大的印子!而且还巍然不动!

坑:新车第一次破处的,卡扣很紧,特别注意检查有没有遗留的白色卡扣!我在回看照片时候发现了这个超级大坑!遗留了两个!然后第二天重新拆开,卡扣已经不翼而飞,强行安装拍没了,只好伸手在中控底下摸索,还得生怕触电,最后分别从主副驾缝隙中巴啦出了两个失踪的卡扣。

2,拆手套箱下面那个板
左中右三个,左边两个是塑料钉,右侧换了T20螺丝!拆塑料钉禁止拿一字螺丝刀!越拆越紧。

坑:拆开后,禁止大力气往下拉!里面有一个坑爹的喇叭(failsafe用途,电脑死机时候会报警用),插座简直是一次性插死的。大力气扯,他就嗝屁了!而且他的线太短,全程在那边拖着。

全新大坑:有个空调(下出风口)挡在你和空滤口中间,需要拆掉左边一个塑料钉,把他放下来,然后从车外面往里看,贴着电脑主机那个缝隙,猥琐的伸长手去拧开那个空滤的螺丝

坑:这个板好拆但是不好装,表现为中间那个扣对不上,经研究,需先安装中间那个塑料钉,把这块板子悬空挂在空调口,然后再逐步往回装。顺便的,装到T20的时候,我发现螺丝刀头没了,想必是留在刚才拧上的空滤口上面了!难道tesla增加了设计这个T20,用意是让你检查下螺丝刀?。。。

另外原装滤芯亮点明显,目前我是换淘宝15块钱辣鸡货,不知道怎么买原装

第二天返工:

网友A:
开了多少公里了?如果早出几年我也买他了虽然滤芯无外乎HEPA滤纸,但是便宜货还真是不太行,选大牌的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多少公里了?如果早出几年我也买他了虽然滤芯无外乎HEPA滤纸,但是便宜货还真是不太行,选大牌 ...

新车5000公里就已经是开空调更臭了(把买车时候那气味拿出来还给我了),赖到7000才换。
我每天必经之路上有一巨大砂场,路上大量货车。。。我在3000公里之前都是内滤裸用,到3000时候,恰巧看到一个视频介绍加装进风口过滤,就加装了6块钱那种外滤,效果很好,但是我感觉要月月换,进水很容易报废。

网友:
为什么不去4儿子店搞,壕无人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车5000公里就已经是开空调更臭了(把买车时候那气味拿出来还给我了),赖到7000才换。
我每天必经之路 ...

加装后风不会变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装后风不会变小么

应该是无刷直流调速的风机,耗电会变大。有一次外滤网湿了,直接被风机吸了一半到风道里面

网友:
现在涨价了,,还是比亚迪便宜些。

网友:
这车目的不是让你自己折腾的。是要你去给4S店做贡献的。以后特斯拉要加一条注意事项了。禁止车主自己折腾

网友:
和沃尔沃2017款的位置一样,自己换腰疼、出汗。

网友:
多拆拆增加动手能力

网友B:
空调滤都安装的比较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调滤都安装的比较深

之前福克斯在油门踏板右侧,也是弯腰撅屁股换,第一次还拆了油门踏板。现在换了本田,就在手套箱里,徒手换,不需要任何工具。

网友:
还好我的破车一分钟可以完成更换。
抠下手套箱,取出滤芯,换上滤芯,安上手套箱。不需要工具

网友D:
这个还好,马自达3和老福克斯换空调格那才是最费心费力的,要把保险丝座拆下来,空调格还是分成两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好,马自达3和老福克斯换空调格那才是最费心费力的,要把保险丝座拆下来,空调格还是分成两截的。 ...

我老马自达3搞一次半条命没有了!腰受不了! 那几年
马自达福克斯沃尔沃都是一个公司

网友:
还好我的破车三分钟可以完成更换。

抠下手套箱,取出滤芯,换上滤芯,安上手套箱。

需要工具为一枚一元硬币拧紧一下手套箱固定镙丝。

网友:
设计的越来越反人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福克斯在油门踏板右侧,也是弯腰撅屁股换,第一次还拆了油门踏板。现在换了本田,就在手套箱里,徒手 ...

日常养护还是鬼子车的设计上用心一些,拆什么都比较的容易。

网友:
这设计还真是反人类啊,现在好多车都是在手套箱里面或者下面,顶多拿下手套箱就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