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欧姆龙温控改拆焊台

楼主(2022-05-25):
入手了一个二手欧姆龙e5cc,准备改个拆焊台,不知道这温控器可以吗,听说欧姆龙的温控器很多假货

网友A:
要能达到400度,你这个能行吗?还要配个吸焊枪。

网友B:
温控器最好是自带探头可测环境温度那种 。基本不用校准温度。

网友C:
这玩意比ptc发热板贵多了,粗用直接用ptc板就完了

网友:
我觉得是正品

网友D:
这玩意比ptc发热板贵多了,太奢侈了,还不如直接用某宝10块内还包邮的ptc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比ptc发热板贵多了,粗用直接用ptc板就完了

二手买来8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比ptc发热板贵多了,太奢侈了,还不如直接用某宝10块内还包邮的ptc板 ...

就是买来控制ptc发热板的,这温控器买来8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能达到400度,你这个能行吗?还要配个吸焊枪。

应该可以吧,K探头可以到13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控器最好是自带探头可测环境温度那种 。基本不用校准温度。

这温控器要接探头的,可以接很多型号的探头

网友E:
看接线图,好像不能控制ssr。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接线图,好像不能控制ssr。

1_2脚不是接szr的吗?

网友:
咸鱼蹲守个加热台也很便宜

网友F:
看起来不像是真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能达到400度,你这个能行吗?还要配个吸焊枪。

温度和控制器没有关系吧,可以接热电偶测温,上千度也没有问题。

网友:
配上探头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不像是真货啊。

不知道怎么判别,拆开看了继电器也是欧姆龙的

网友:
直接用ptc板又便宜又好

网友:
这也太奢侈了吧

网友(2023-01-04):
竟然用到PTC板,那干嘛不用单片机做个控制板。一个K探头,一个继电器再搞个几毛钱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