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8650充电发热不转灯

楼主(2022-05-25):
电池原来测试的内阻40多毫欧 给收音机使用就发现充不满电  用论坛充电器最后一个灯一直闪  手摸电池发热  拆下用内阻仪测  电压4.19左右  内阻更小了  懵逼  这电池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这电池是另外一节  用论坛充电器充电没反应  不亮选项灯  奇葩的是用内阻仪测试后 能充电了  可是也是不转灯  一直最后一个灯闪  不过电池温度不高  这是充电器问题还是电池问题呢  请大佬指点  谢谢

网友:
应该是自放电太大了

网友:
还是不要用了,安全第一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充电一直不转灯大多是电池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节充电发热厉害马上给我丢垃圾桶里了

网友:
肯定有问题,还是换一个为好~

网友:
我从用了n年的笔记本坏电池拆电芯发现也是充电末期发热严重,你这电池应该是废了

网友:
安全起见,不要用了,18650到处都是。

网友:
内部短路了,还可以观察下,一般是充到某个电压后大量发热

网友:
只要充电不转灯且在cv阶段发热那就是电池有问题了,内阻小并不能说明这个电池是好的,但内阻大却是能说明这个电池有问题。一个电池的好坏有很多项测试来判断,如容量、内阻、自放电、均压、充满静置电压、外观等,部分之间有关联但不存在必然关联,例如一节电池自放电大但其他参数都是非常好的也是很常见的

网友:
电池充电发一般都是电池有问题我有两节也这样子年头长内阻大

网友:
安慰楼主,建议扔掉

网友A:
耀锐1035+忍了好久还是没下手,业余偶尔用用太奢侈了,终于今天lii500到手了,测测内阻虽然不准,但相对比较应该没问题。发热不转灯可能自放电大,但也不至于像某汽车,不能出加油站啊发热后内阻变小,能不能理解高温激活但是降温又还原了?安全起见还是换了的好

网友:
电池内部有短路的地方,丢了吧。安全第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耀锐1035+忍了好久还是没下手,业余偶尔用用太奢侈了,终于今天lii500到手了,测测内阻虽然不准,但 ...

lii500相对比较都不行
你拿同一节电池试几次都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i500相对比较都不行
你拿同一节电池试几次都差很多

刚刚试过好像还行?4节快10年品胜低自放镍氢电池正在测试,内阻80、82、82、62换几次都一样,还在循环测试中

网友:
应该是电池内部负极失效,充到3点6伏以上发烫,电压上不去,建议放弃。

网友:
内部有漏电快短路了。

网友:
内部轻微漏电,达到一定电压时击穿
类似稳压二极管的效果

网友:
是否与红圈里的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