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9988vf,21v锂电钻电池,16.8,21.7wh,1.1ah

楼主(2022-05-25):
实测能冲进去21v1.1ah,21.7wh。按80%的效率大概是5节800mah的18650。夕夕活动单买16.8,我是买的1机两电。不说牌子了,刚需的能自己搜到。
榜单前几的钻都试了下,这个最划算。水很深,还有4用节电池的。。

网友A:
还缺一个电芯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缺一个电芯特写。

图只能一张张传。。。贴漏了,补一下。外面看没印字,也可能夹在电路板中间

网友A:
垃圾电芯寿命不行,换成国产8-10C电芯,再补个MOS,还是挺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电芯寿命不行,换成国产8-10C电芯,再补个MOS,还是挺香的。

现在都懒得动,找便宜还过的去的成品多撸几个拉倒了。(其实主要是没有点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懒得动,找便宜还过的去的成品多撸几个拉倒了。(其实主要是没有点焊机 ...

这不就一步步进坑了,内阻仪,容量测试仪,点焊机,都安排起来

网友:
还不如买电芯自己装

网友B:
2电一钻才16.8?

网友C:
求产品链接。貌似跟我的洗车机电池通用,买个壳子回来自己攒

网友:
电池单卖16.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产品链接。貌似跟我的洗车机电池通用,买个壳子回来自己攒

杰初锂电钻,这周搞了几天限时秒杀16.28,没活动的时候22左右。就这一批比较好,之前或者之后是什么水准就不知道了。。。
这种四槽的原版是威克士,我看卖电池的一般就是牧田大艺威克士大友这几种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电一钻才16.8?

单电16.28,,2电一冲双速53冲击67

网友D:
这个和大艺A3接口电池通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大艺A3接口电池通用不

不行,威克士的通用

网友:
拼多多是真够拼的

网友:
这种只能威克士小脚板的通用,威克士还有一种是大脚板的

网友:
和威克士小脚板也不是特别通用,那个卡口卡不紧。

网友:
看着空的mos焊盘表示手有点痒……有种补mos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