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4 4槽智能测试功能的18650等混合充电器

楼主(2022-05-25):
全新DLYFULL T4 4槽智能测试功能的18650等混合充电器拆解
可能是做出口的,在网上淘了一块,一直想要一个不错的充电器,原来的太垃圾了。
正戏:
阿里粑粑售价及官网说明

买家秀(我)拍的正面照

背面照如下

充电测试,没拍好,请谅解。

功能1

功能2

好了,拆掉6颗同样大小的螺丝,看看里面

细节T如下

细节B如下

电路板的另一面如下

屏幕电路主板如下

好了,到此拆解完毕,大家看看这个充电器怎么样,多多评价!

网友:
没觉得高达上呀,

网友A:
今天刚刚到手Lii-500正在测试四个快10年品胜低自放镍氢电池,结果还没出来,70大洋到手。正常测试模式一充一放一充,可以显示电压、容量、内阻、时间,不能充3.2v铁锂,你这个好像也不行?同样看中成都硕果的弹仓ST4s,就他一家68其它的100多到200多,过一阵子再入吧,这家可以铁锂,可以带散热风扇。手头一大堆电动轮椅替换的2000mah动力电池急需测试内阻,本来计划耀锐1035的,想想还是几十块的充电器可以入手,等折腾没劲了再开拆吧

网友B:
看用料不过待去,如果能测电池内阻就完美了。

网友:
好像不支持磷酸铁锂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用料不过待去,如果能测电池内阻就完美了。

能测内阴,精不精确就没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刚到手Lii-500正在测试四个快10年品胜低自放镍氢电池,结果还没出来,70大洋到手。正常测试模式一充 ...

是不支持3.2v铁锂。

网友:
外观还可以

网友:
需要一个测试内阻的充电器。手头好多全新的三星电池,放了9年了。

网友:
要是同步整流降压电路,能0点1伏设置截止电压更好,充电宝功能可以去掉。

网友:
怎么那么像Lii500

网友(2022-06-29):
看用料还可以,能测电池内阻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刚到手Lii-500正在测试四个快10年品胜低自放镍氢电池,结果还没出来,70大洋到手。正常测试模式一充 ...

有一个LII的其他型号的,测量充电容量不是很准,有点偏大,你这个型号的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LII的其他型号的,测量充电容量不是很准,有点偏大,你这个型号的准吗 ...

不准。几次测量数据都不一致,感觉相对测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准。几次测量数据都不一致,感觉相对测量还是可以的

我的充电器型号是LII-S4,我测算了一下,它是 按:充电电流*充电时间=充电容量 这个公式计算的电池容量,之所以不太准确,是因为充电电流是按500ma或1000ma代入公式计算的,变量就是个充电时间。而实际充电电流经过检测是变化的,并不是固定在500ma不变,都比500ma小,所以这个充电器计算出来的充电容量偏大。

网友:
比一般的专业,比专业的业余

网友:
还是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