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贴片机是不是发在这里,用过的朋友进来谈一谈哪种好点。

楼主(2022-05-25):
最近想入手一台桌面贴片机,在闲鱼上看好登新老款3代和华企正邦zb3245t 都是老机子了。偶尔玩玩不想要开源的那种太慢了。这两种不知道选哪个好。登新的好像倒闭了,官网也没了,淘宝也搜到任何配件,但是机子便宜一点又怕以后坏了买不到配件。华企正邦官网还在,淘宝店也在。两个都是不带视觉的不知道好不好调,用过的朋友来说说。谢谢!或者有什么机子推荐的,本人新手,手工贴的费眼睛

网友A:
直接说吧,贴片机调机更费眼,如果不是批量的还是手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说吧,贴片机调机更费眼,如果不是批量的还是手贴好一点

几十片一两百片 贴着也费眼啊,经常贴错了这个是让人恼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十片一两百片 贴着也费眼啊,经常贴错了这个是让人恼火

简单一点的,自己做一台好了,反正走固定轨迹的,用PLC驱动3轴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的,自己做一台好了,反正走固定轨迹的,用PLC驱动3轴足够了

没有时间啊

网友(2022-10-12):
凯扬有桌面级 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不是有个开源的贴片机吗

网友:
少量还是板厂贴好了。

楼主:
买了一台登新3代的 不带视觉不方便也不能识别mark点贴0603不行0805还能将就。现在有买了一台正邦3245tss带视觉还没用上刚刚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