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gps定位器

楼主(2022-05-25):
买的二手电动车带的,虽然有gps的账户和密码但是不放心还是拆了,没有看见手机卡插座应该是主板上的那个小芯片,居然用的是是stm32的单片机

网友A:
这是个良心产品啊,用料都不错,拆了可惜

网友:
高级货呀  还带有wifi功能  造价不菲

网友:
这个绝对不便宜,防水外壳/WiFi定位/GPS定位,别拆坏了,就留着用得了

网友:
这东西在停车场经常捡到,

网友:
我以为所有的这种东西都要插手机卡的呢

网友B:
倒数第三张 方框里面的8脚IC是esim吧

网友C:
不错的东东,留着说不定啥时候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东东,留着说不定啥时候有用

这个账号密码原车主也知道,用的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良心产品啊,用料都不错,拆了可惜

雅迪车自带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良心产品,用料实在,功能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三张 方框里面的8脚IC是esim吧

那个是单声道功放

网友D:
车要是被偷了能通过这个东西找回吗

网友:
防火防盗防前车主拆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要是被偷了能通过这个东西找回吗

应该可以,有雅迪的app可以远程锁车报警

网友:
esp8266 wifi芯片作什么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账号密码原车主也知道,用的不安全

不能改吗?改一个新的密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改吗?改一个新的密码就行了

密码是固定的

网友:
用料做工都不错,能利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