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水星5口百兆监控专用交换机MCS1105M

楼主(2022-05-25):
前几天用那个千兆换下了这个百兆,拆完再给他装回去,到时一个工位拉一根线给设备联网用,
上面
wechat_upload1653477889628e12019bc08

底面
wechat_upload1653477923628e1223592a4

插口面
wechat_upload1653477925628e1225bb688

电源插孔,边上有个开关  10M(超距),
wechat_upload1653477929628e1229254fe

扒开
wechat_upload1653477931628e122bbce02

小板上元件满满  网变第一眼以为是千兆的,查了一下是双百兆网变,
wechat_upload1653477933628e122d6fec5

螃蟹交换机芯片
wechat_upload1653477935628e122f7e609

存固件的?
wechat_upload1653477937628e1231e09ed

背面没元件
wechat_upload1653477939628e1233ef131

还是1.0版本的,不知道后续的有没有缩水(还能缩哪些物料?)
wechat_upload1653477941628e12354a863

end

网友:
这玩意涨了不少钱,曾经一度缺货

网友:
用过这个交换机 被个手贱的傻吊把超距开关打开了 也不吭一声 网速立马卡成狗 找了好久才发现是这个原因

网友:
那个超距开关是提升传播距离降低网速的吗

网友:
还能把PCB另一面的覆铜和走线省掉...

网友:
价格几乎翻倍。

网友:
竟然还有这个开关  一般poe上多见 普通的没见过

网友:
从我多年的经验看,这个牌子确实叫腾达

网友:
uplink连进网吗?

网友:
超远距离开关是降低速率到10m来实现远距离传输的。

网友:
插口处只接了四根针,最多百兆。你写的腾达,标上是水星的。其实都是公模的。

网友A:
所以那两个码流保证口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那两个码流保证口有什么用

数据传输优先级高一些

网友:
第一次见到超远距离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那两个码流保证口有什么用

是传输距离大大延长但是网速降低到10M

网友B:
那么大的水星两个字

网友:
一般的交换机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那个英语翻译出来是水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大的水星两个字

前几天拆了腾达,然后眼睛看着水星,脑子还在想腾达

网友:
千兆换百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