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盾路由器mr616-h1 改spi启动 刷华硕(梅林)固件

楼主(2022-05-25):
前几天跟风在老五家撸了一台驭盾路由器mr616-h1,原厂固作主要是智能家居,不是很好用,咱们就折腾吧!

拆机,过程不多说,加焊TTL线,波特率115200,通过putty查看启动信息。

找一个16M 25系列16针脚的闪存,用编程器刷入固件,焊上(只需要焊四角的8个针脚)。

拆开主芯片盖板,找SPI启动识别针脚,过程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电阻R43靠近芯片一端接地(R43短接),就是从SPI启动,不接地,nand启动。

外接个开关,到时咱们可以两种固件换着玩,嘿嘿。我接好后,打上了热熔胶固定绝缘。

开机,TTL启动了新的CPE,亲切的华硕!

固件我顺手发了,要的去下载吧,收点M币。

楼主:
WAN1-----LAN    LAN-----WAN  网络接口换了

USB2.0 插U盘没问题
SATA 接硬盘未认,原因还在查找中。

网友:
先祝你上精华吧!

网友A:
早知道有高手先上车,我也上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WAN1-----LAN    LAN-----WAN  网络接口换了

USB2.0 插U盘没问题

这个需要自己修改cfe和merlin源码适配的,需要修改BCM4708的三个PCIE对应2.4G、5G网卡驱动。另外想驱动sata硬盘还要添加ASM1060的驱动,这是一个pcie转sata芯片。想把这个路由器玩起来没吃透merlin源码基本没戏。你这固件不行。

网友:
这路由器我也上车了。

网友C:
SPI启动识别针脚怎么找到的?

网友:
这货有什么特别之处吗?BCM4708放现在也不强啊!

网友:
配置还可以啊

网友:
看最后那图你这路由界面为什么只有2.4G没看到有5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自己修改cfe和merlin源码适配的,需要修改BCM4708的三个PCIE对应2.4G、5G网卡驱动。另外想驱动sa ...

是的,目前这个固件只是验证了SPI启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启动识别针脚怎么找到的?

查BCM4708的资料啊。

网友:
这是什么,没听说过

网友:
找一个16M 25系列16针脚的闪存焊上(只需要焊四角的8个针脚)。
可以发个原理图吗?

网友:
可以spi启动后备份原厂固件并往nand芯片刷第三方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WAN1-----LAN    LAN-----WAN  网络接口换了

USB2.0 插U盘没问题

需要辅组电源吧,USB口电源功率不足,无法带动硬盘

楼主:
SATA 硬盘无法使用,毕竟不是usb3.0到SATA,  2.4G 5G 无线无法用,都是固件驱动的问题,大家改后有合适的固件可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知道有高手先上车,我也上车了。

又有了

网友:
需要梅林或者OP的高手来做适配吧。。

网友:
楼主刷的固件是单频 华硕bcm4708 固件吗,本来不带5g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