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如何直接点亮LED液晶屏背光?

楼主(2022-05-25):
手上有多片液晶显示器LED升压板,希望能直接连电源然后输出恒流高电压来玩灯板(免驱动),输入输出明白,关键是开关怎接?如果可以的话亮度也玩玩,但不会弄

  在各位大大指导下完美点亮,ADJ还是不行,以后会举一反三。

网友A:
开关串个10K电阻接到12V

网友B:
接线定义不是都有吗,直接接不就完事了,on,off接GND不能亮就接VCC,调光直接悬空

网友C:
ON/OFF串一只10KΩ电阻接到12V,DIM本来是是输入PWM信号调亮度,可以试试接电位器,输入0~5V的电压看是否能调光。

网友:
升压板找个宽电压输入如12-30v
在电源找12v adj on/off然后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串个10K电阻接到12V

明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定义不是都有吗,直接接不就完事了,on,off接GND不能亮就接VCC,调光直接悬空 ...

感谢,还是不很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ON/OFF串一只10KΩ电阻接到12V,DIM本来是是输入PWM信号调亮度,可以试试接电位器,输入0~5V的电压看是否 ...

OK,您这样说明我彻底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