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转盘电路专业用油,用全合成的特氟龙硅脂可以吗?

楼主(2022-05-25):
如题,最近在保养万用表,请问转盘电路和触点之间工厂加的是什么油,用全合成的特氟龙硅脂可以吗?

网友A:
真空硅脂就好了,不能太多,以免形成原电池,影响测量。

网友:
螺丝松动剂很好用

网友B:
我用塑料齿轮涂的那种润滑脂,正规厂家不知道用的啥。

网友C:
千万别用WD40,我的表就是因为这样走的,走得轰轰烈烈,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万别用WD40,我的表就是因为这样走的,走得轰轰烈烈,烟很大

形容得很有画面感。

网友:
没那么多讲究,硅脂,凡士林都行,甚至锂基的黄油都行。但是极压黄油绝对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塑料齿轮涂的那种润滑脂,正规厂家不知道用的啥。

我也用这种,感觉很好

网友D:
你要是用机油你会爽上开,机油黄油不要用就行,惨痛的教训

网友E:
用凡士林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凡士林行不行

行,我用了好多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用机油你会爽上开,机油黄油不要用就行,惨痛的教训

我觉得刀盘上还是可以的,不要上太多蹭到塑料上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刀盘上还是可以的,不要上太多蹭到塑料上就好

你最好不要这么干,机油的油侵很厉害,随着时间会慢慢渗透你整个主板,机油也会,大神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把机油或黄油涂在螺丝上,一个星期你发照片这里,让大家看结果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最好不要这么干,机油的油侵很厉害,随着时间会慢慢渗透你整个主板,机油也会,大神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 ...

谢谢提醒,我好久以前用过黄油,2-3年,时间不长,没出事儿,应该是时间还不够长。后来就是普通医用凡士林,用到现在。但我知道极压黄油绝对不行,里面的二硫化钼会腐蚀铜。

网友G:
我用这个 DOW CORNING #4 COMPOUBD,不知对不对。

网友H:
这两种可以试试。不过我一向不建议弹片和触点抹油,除非劣质转盘,极其容易氧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硅脂就好了,不能太多,以免形成原电池,影响测量。

真空硅脂我也有,但是感觉耐候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两种可以试试。不过我一向不建议弹片和触点抹油,除非劣质转盘,极其容易氧化的 ...

最好不要用锂基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这个 DOW CORNING #4 COMPOUBD,不知对不对。

工厂那个锥入度感觉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