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淘宝30元买的拆机电源板到手,修好我的电视。

楼主(2022-05-25):
原机坏了,淘了块拆机板,安装上去就ok。

无缘无故居然坏了电源板,
这板子没感觉哪里有明显的毛病。
新板子整流后330v,在大电容滤波处有380v。
旧板子整流后330v,在大电容滤波处还是330v
修不来,这就是所谓的换板师傅吧。

新板子光耗前端有4.5v的电压,
12v输出有8.8v的待机电压,
旧板子这几处都没电压。

网友:
找时间慢慢修,说不定有惊喜呢

网友A:
两个板子一样吗

网友B:
老丈人家的电视也是电源板坏了,找的售后,花了380.

网友:
整流330V。电容有380V。那应该是有主动PFC 电路的。

网友:
现在整个换板反倒是最划算的了

网友:
技术不高还是换板子省事

网友C:
路过问问你是怎么判断电源坏了还是灯条坏了的?

网友:
30解决了问题 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问问你是怎么判断电源坏了还是灯条坏了的?

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熄灭了。拆机发现电源板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板子一样吗

版号一样,啥都一样。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是电源问题的?

网友:
呵呵,不能确定故障的话还是换板子方便

网友:
有板子买肯定是最合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号一样,啥都一样。

修好故障板,再放咸鱼出了,回血三十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故障板,再放咸鱼出了,回血三十大洋

我就这样干过,买了电源板换上,然后把换下的花时间修好,再换上,把买的挂咸鱼。

网友:
能修好电视30块钱不算贵。

网友:
还是换板省事,除非干板卡维修的否则谁有时间去修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丈人家的电视也是电源板坏了,找的售后,花了380.

板子成本100,人工280...

网友:
现在换板子的话应该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