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三无的信号屏蔽仪/信号干扰仪

楼主(2022-05-25):
前几天朋友送个三无(无厂家、无型号、无生产日期)的信号屏蔽仪,今天拆开看看

侧面是电源开关和各个频道的开关,机器是内置电池的,还带有充电指示灯(红色),电源指示灯(绿色)

拆开各式各样的天线

侧面全貌

取下八个天线,拆开两侧八颗螺丝即可打开外壳,上部分三层电路板,下部分电池

第一层电路板,四个信号干扰电路

压控振荡器特写

背面空空如也,大面积散热铝块

第二层为供电和信号发生,下面插座连接电池

背面依旧空空如也,有一个插座是和电源开关相连的

第三层主板,依旧有四套信号干扰电路

压控振荡器来个特写

楼下继续

楼主:
接上文,上网找到了压控振荡器的生产厂家,深圳市飞思腾科技,找到了以下的选型表

这个是网上找到的国内各频段使用情况(可能不是很全面)

我自己估测的每一路对应频率图,不一定准确,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板子上没有任何 生产日期、型号相关的丝印,有大神给鉴别下这个是哪家的产品不
顺便问下如果想屏蔽现在更大范围的信号,只更换压控振荡器可以吗

网友A:
楼主收这玩意做什么用

电信炸骗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收这玩意做什么用

电信炸骗可以考虑

就是好奇体积挺小还带电池,买来拆着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好奇体积挺小还带电池,买来拆着玩

你这一开机,你小区的手机信号都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开机,你小区的手机信号都屏蔽了

2.4G WIFI有作用 移动联通都没效果

网友:
看了一下大概原理就是555锯齿波发生器调制8路vco,vco输出去功放。增加更多不同频段vco和功放电路就能扩展干扰频段~

网友:
不要开,小心电信管理找上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这东西一开机,估计能干扰的范围在几十米左右。

开机后只有4G信号和5G WiFi能用。

2.4G WiFi废掉,蓝牙废掉,无线鼠标废掉…………

网友:
打开后, 会被定位搜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这东西一开机,估计能干扰的范围在几十米左右。

开机后只有4G信号和5G WiFi能用。

实测4G 5G都干扰不了  无线鼠标 zigbee 2.4Gwifi会断

网友:
你这一开机,你小区的手机信号都屏蔽了
也就几米的距离,

网友:
木有GPS信号和对讲机频段

网友:
这玩意一开不是都没信号了

网友:
看到大厂生产的在每根天线上都标有是什么信号的,对应的接口处也标得很清楚,你这天线是多,但都看不明白哪根是对应那个频段的。这个一段用于考试的比较多。

网友:
那两个VCO,一个是富士通VC-2R8A27-2130,屏蔽Band1的3G和4G;另一个是村田MQH301-1662,大概是压DCS1800的

网友:
看做工不错,可能是铭牌标签掉了,不像是三无产品

网友:
看着做工好挺好

网友:
估计是学校换了新的,旧的给楼主研究。做工不差,几个不同天线,对应不同波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