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的工作原理带给我的困扰,求解答

楼主(2022-05-25):
我有一个用不了的电蚊拍,故障表现为:打开开关,按键后,工作指示灯不亮,电蚊拍的电网不放电,无法正常工作。因为自己近段时间对这个有些兴趣,所以在自行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研究,认为是三级管D882的问题,网购一个回来装上后,现在的故障表现为:打开开关,按键后,工作指示灯亮了,但电蚊拍的电网仍然不放电、无法正常工作。
网上也看了很多视频,但是由于才疏学浅,资质愚钝,一直有几个问题困扰我,特向大家请教:

1:220 AC 市电接入充电后,我大概画了一下我理解的交流电的电路走向,电池正极应该是像我画的那样充电的吧?但一直没搞懂电池的负极是如何充电的呢?
2、如何辨别电路板上三级管那个地方,三个孔的定义?到底哪个是基极、集电极、发射极?
是否和电池+极相连的、中间的那个脚是集电极?(看网上视频这样说的,说是正极直接和那个脚相连,但我测试中,则必须是要把开关打开后、把按键按着,电池+极才会和中间的那个脚接通。然后那视频里说,和电源-极接通的就是发射极,但必须要按住开关才会通——但我测试的时候,却是直接就可以和最左边的那个脚相通,这是为何?)
3、电路板上原来的D882好像不是这种扁平的,是那种有点弧形的,是否是因为没换对D882导致的?这两种有区别吗?这个电蚊拍的故障点是否就是它呢?
感谢!

网友:
阻容降压充电回路,电池负极连二极管到220V。D882拍图看看,可能引脚排列不一样。

网友:
变压器换下看

网友:
见过TB有电蚊拍成品电路板几块钱一块

网友:
哎,三极管你弄明白3个脚的用途,就不会这么迷茫,说是说不明白的,得补三极管的知识!

网友A:
建议你换块不一样的板子,这类设计板子的拍子,因为电池有问题,换18650电池,结果两个拍子三极管报废,淘宝上有其它类型的板子,可用18650电池,5伏充电,好过原来的板子。

网友:
一样的情况,测量电池有电,前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块不一样的板子,这类设计板子的拍子,因为电池有问题,换18650电池,结果两个拍子三极管报废,淘 ...

铅酸电池和锂电池充电管理板不能通用,直接电池肯定不行,连板子一起换就对了。

网友:
你这个需要学习的知识有点多,还是从基础开始吧。

网友:
把板子上的电路图画出来,找个纸找个笔画出来,等人完整的画出来之后也许你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
变压器开路?

网友:
开关按下的话,靠近听,有没变压器的振荡声?有得话就是后级问题,没有就是前级问题了,一步步区分开来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

网友B:
电蚊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蚊拍电路

开关电源+三级倍压整流,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
根据所标元件序号画了一下图

因为原图没有反应出元件参数,所以有些是猜测的。
电路中
LED1是接通市电指示。
C1和R1是阻容限流,D1到D4是全波整流,(D3、D2同时导通或D4、D1同时导通)对电池充电,电流大小由C1决定。
K1(拨动开关)是电路的总开关,打开后,LED3(白光二极管)点亮。
K2(按键开关)按下后,LED2点亮,表示震荡电路工作。
振荡电路,由NPN三极管、限流电阻R2、反馈线圈L1、负载线圈L2组成,L1、L2的同名端如图,振荡电路的目的是将4v直流电变成交流电。这是一个共集电极接法的变压器反馈式自激振荡电路。
后面是倍压整流电路,将电压升高为一定的直流高压,加到网面上。

目前
一是确定三极管和变压器组成的电路是否起震;
二是包括L3在内的倍压整流电路是否有元件故障。
另外,这个倍压电路是不是我画错了,分析不通。

网友:
用衡水家维的收音机大法看起振了没有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升压变压器绕组断没断线?